单项轴承飞一次抱死一颗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7-29):
机子亚拓600E  这个月飞了8次  换了8个单项轴承  每次都是下来发现单项抱死  哪里原因会导致抱死啊  动作不会很暴力啊  现在是服了 索性就这么抱死着飞吧  这样反而锁尾很好  有没有谁知道原因啊

网友A:
单向轴承的资料问题,或者主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的资料问题,或者主轴的问题。

轴承特地在亚拓官方店买的德国轴承 最好的了   主轴也是全新的

网友:
我的是不锁尾,检查是单项轴承有点打滑,还可以将就飞,怕炸机,一直对右侧飞,不锁尾就对尾了,有修正的空间,不能提升技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特地在亚拓官方店买的德国轴承 最好的了   主轴也是全新的

八个轴承都是同一牌子同一型号吗?八次都同一根轴吗?如果都是同一根轴就试一下换下来好好检查一下单向轴承位置有没有异常磨损,换一根新轴试一下,如果换主轴不行,就换其他牌子的轴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个轴承都是同一牌子同一型号吗?八次都同一根轴吗?如果都是同一根轴就试一下换下来好好检查一下单向轴 ...

对  8个都是一个牌子  主轴换过三根 都是全新包装拆出  应该不是主轴的问题  这种轴承还能去哪里有卖啊

网友:
你单向轴承套换过吗?

网友:
单向轴承是锁住单向轴承套的!与主轴无关,请检查一下单向轴承套。

网友:
会不会是大齿和马达齿间隙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8个都是一个牌子  主轴换过三根 都是全新包装拆出  应该不是主轴的问题  这种轴承还能去哪里有卖啊
...

马生那里很多,一定要确定好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