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独角兽起飞炸鸡求指点

楼主(2017-07-29):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比较短,飞机满油门弹出后右倾,2副翼已经做出修正,但还是一直又倾,直到炸鸡,桨是1460,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视频太短了。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太短了。看不到啊

到这就可以 了,因为后面1秒就右翻坠机了

网友B:
没有右翻坠机时候的视频不好判断啊
看桨应该是反扭力,起飞速度太低打舵没有效果
满舵这么慢,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右翻坠机时候的视频不好判断啊
看桨应该是反扭力,起飞速度太低打舵没有效果
满舵这么慢,动力够吗? ...

基本无舵效,慢镜头显示副翼修正都满舵了,还是继续右倾,难道是弹射力度不够,没达到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无舵效,慢镜头显示副翼修正都满舵了,还是继续右倾,难道是弹射力度不够,没达到速度!?

这种尾推飞翼在低速的时候就是很难控制,舵面上空气流速低,就没舵效
理论上应该加机身的动力的,加到手抛也能飞起来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