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450双推 怎么这样

楼主(2017-07-29):
新换的富丽双推,轴传是不是多余换双推。双推环摇臂90度平行了 尾旋翼是偏斜的 尾旋翼平了 双推环摇臂是向内侧偏斜的

网友:
我换的冰人的没有任何问题,精度非常好,硬度也很好

网友:
楼主难道是刚开始玩直机么?尾桨L臂与尾管垂直的时候尾桨应该带点螺距以抵抗大桨的扭力。

网友:
我的冰人的,尾旋翼推平之后的状态,你的太歪了

网友:
左右行程不同是正常的,只要检查尾巴最大正螺距(抵抗反扭的方向)一侧较大,负螺距较小就好了。

网友A:
请换加长尾轴或换短8字臂,pro原设计就这样,亚拓450L,470L也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换加长尾轴或换短8字臂,pro原设计就这样,亚拓450L,470L也这样的

谢了  也就是可以飞

网友:
楼主桨夹连杆应该是装返了方向了,按照4楼模友的装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