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滤波怎么调 或者有教程的

楼主(2017-07-30):
最近换了个2205的电机  飞一分钟都不到 电机烫得要命 之前的2204都没有这个问题    听说调滤波有用  有没有会的  加个好友  405051937

网友A:
你换大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大桨了吧

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蛋哥

网友C:
跪求F3飞控pid调节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求F3飞控pid调节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面三个飞控对比的视频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三个飞控对比的视频有吗?

我这没有

网友:
看看黑盒数据

网友:
感谢提供,做个记号。

网友E:
电机发热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有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发热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有那问题

没   就那样了  觉得没什么影响就不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   就那样了  觉得没什么影响就不管了

现在飞多久,温度有多高
您的PID调整搞定了没有,我的始终调不好。

网友F:
我直接开动态滤波,滤波选项改pt1,0,0,爽翻,从此不用管滤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开动态滤波,滤波选项改pt1,0,0,爽翻,从此不用管滤波了

用的那种固件,选项能截个图吗

网友:
我本来的PID参数,按以前的教材看黑盒子数据调的,飞得挺好

看了你提供的这个视频,昨天在家按视频的方法调整,结果参数变成了:

太神奇了, 差太多了吧, 可飞机都飞得挺好。 周末出去大油门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的那种固件,选项能截个图吗

用BF3.2.0固件,图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BF3.2.0固件,图片如下:

其实不用都填0,频点填0就是不滤波,另2个cutoff是截止区间我理解是滤波带宽,可以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飞多久,温度有多高
您的PID调整搞定了没有,我的始终调不好。

飞了个把月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