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台冲浪者X8,提点建议

楼主(2017-07-30):
机身        冲浪者X8

电池        花牌 3S 2200mah

电机        郎宇 X2216 2400 KV

电调        好盈40

舵机        银燕ES08A II

飞控        权盛APM2.8飞控 M8NGPS

图传        TS835发射机+接收机FPV航拍图传

摇控器及接收机        天地飞7

充电器        i-x B6AC 多功能智能充电器

BB双响 电显 报警器 2合一

网友A:
电池偏小,压不住头,可能要加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偏小,压不住头,可能要加配重

主流配置,爽飞,头轻的话把摄像头图穿啥的往前放

网友:
两块2200差不多

网友B:
加高电机座吧  电机kv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高电机座吧  电机kv换小

海边风大,电机功率加大,电池在纠结上双2200还是单个5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边风大,电机功率加大,电池在纠结上双2200还是单个5200

低kv配大浆   远航必备  5200 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配大浆   远航必备  5200 4s

大功率配小桨是什么效果

网友:
只是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配小桨是什么效果

速度快,效率偏低

网友:
B6换掉吧,

网友:
配置可以,加高电机座,电机换低KV,遥控换天九

楼主:
换哪种充电器信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高电机座吧  电机kv换小

换多少的合适

网友C:
2217 1250kv配九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7 1250kv配九寸桨

能顶风飞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顶风飞行吗

应该能

网友(2017-09-20):
2212 1400KV配8060桨,加高电机座,电池换18650,3400MA一节,2节或3节并成3S,苍6800或10200MA,遥控加433,巡航1个多钟没啥问题。

网友:
充电器可以换成iSDT 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