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启动器

楼主(2017-07-30):
最近飞油机  夏天太热  手拨启动很容易出汗  所以diy了一个启动器  材料如下  带减速摩托车启动电机(36.5元)继电器(6.5元)  宙斯TOC小号启动杯头(18元  这个带齿的 可以直接套在电机输出轴上 不用螺丝固定) 宙斯TOC小号启动胶头(7.5元) 开关 硅胶线 插头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好用

网友A:
我弄的为啥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为啥有点抖……

我的也有点抖  不过不影响使用  就不管了

网友:
抖是你做的不平衡

楼主:
这个哪有什么平不平衡  杯头是带齿的  直接套在马达输出轴上的   杯头的内齿比马达的输出齿稍微大了一点 想做平衡也做不了的  不过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这个小号启动头有多大,35CC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号启动头有多大,35CC能用吗?

35CC的建议用大的启动杯头

网友C:
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C:
我也折腾一个

网友:
我的转不起来……气死我了,32四冲

网友D:
带减速摩托车启动电机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减速摩托车启动电机怎么找?

某宝搜   摩托车启动电机  就行

网友E:
这个最好是在电机轴头上攻一个M5的螺纹,拧一个5mm的内六方螺丝固定一下启动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好是在电机轴头上攻一个M5的螺纹,拧一个5mm的内六方螺丝固定一下启动杯。

其实没有必要

网友C:
差不多快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快完工了

做得比我的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得比我的好看

连续折腾几个晚上,热死终于折腾好

网友C(2018-09-03):
能教我做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教我做一个吗?

这个还要怎么教  看帖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怎么教  看帖就会了

接线不会

网友C:
如何接线.小白.能教下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接线.小白.能教下我吗?

你问问卖家吧

网友F(2019-02-16):
兄弟,启动电机是哪个牌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启动电机是哪个牌子的啊?

随便买的

网友:
头杯哪里有买?

网友:
同款,也是自己做的,目前手头最大的os40汽油机启动无压力。我是把杯头和轴用ab胶粘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接线.小白.能教下我吗?

接线就是继电器接线法,实在不知道,找个修摩托的师傅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