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工作电压

楼主(2017-07-30):
各位大师:我的天剑船,用充电电池电压就很低,不到4V,接收机不能工作;用普通电池电压就够用近5V,接收机能工作,为什么?不能用充电电池吗?谢谢

网友:
多加一节不就行了

网友:
与电压有关,与电池类型无关

网友:
因为接受机工作电压是5V

网友: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不是我的接收机线路有其他负载?

网友A:
接收机工作电压一般为6V。主要考虑连接舵机的需要《一般舵机的工作电压为4.8V-6V。现在出的高压舵机除外。》接收机接收集成芯片部分电压为3.3V,由接收机内部3.3V降压块供电,在4V以上接收机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舵机电压过低则出力不正常了,所以最好使用6V供电《高压舵机除外》。接收机供电电池可使用3S锂电池,经降压块调整到6V即可正常使用,随便玩一天不用考虑接收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工作电压一般为6V。主要考虑连接舵机的需要《一般舵机的工作电压为4.8V-6V。现在出的高压舵机除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工作电压一般为6V。主要考虑连接舵机的需要《一般舵机的工作电压为4.8V-6V。现在出的高压舵机除外。 ...

那我用3S7.2V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S7.2V的吗?

对不起,见笑了,3S电压不高吗?2S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