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请教一下关于悟1V1.0和悟1POR的遥控器问题
[悟]
请教一下关于悟1V1.0和悟1POR的遥控器问题
xiaoxu
xiaoxu

网友A(2017-07-30):
请问悟1V1.0的
遥控器
可以用在悟1PRO机架上吗?我的悟1V1.0 固件版本是:v1.7.0.90,DJI GO版本是v2.7.0 , 是否需要将DJI GO和遥控器都升级到最新版本吗?

网友B:
可以啊,应该不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