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不平衡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30):
飞机起飞了,感觉老是往一个方向倾斜,失重好像不平衡。桨叶也弄乱了。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炸机了?

网友:
心疼3秒。

网友:
大疆飞控?漂是正常的

网友:
按说只要安装正确,只要没超过电机最大值,一般都能正常起飞的。
如果飞起来就不平衡,先校准 IMU 和水平,调试的时候仔细看调参软件的数值。
可以先不装桨,手动测试水平和 IMU 是否正常。

网友:
按照dji飞控的电机顺序接电机,非机架提供的6轴顺序,确定没错后,检查电调与电机线有没接错,也就是转向,最后用手托起机架,打杆启动电机,这时电机在怠速,转速不快,手将机架各方向倾斜测试能否平衡。

网友:
飞控没有设置校准好

网友:
检查电机座水平   起飞迅速拉高

网友:
调电机水平,电机,正反转跟飞控要求弄一至,校准IMU,校准地磁

网友:
基本的浆液安装看下,重新校准,实在不行联系售后

网友:
楼主是A2飞控吗?我的也是这个机架和A2飞控。,除了有点轻微晃动外还算正常的。你检查下电机有没有接错。正反有没有错。顺便校准IMU。罗盘也做下校准,商品控一般只要这些没错基本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还有桨夹检查下是不是太紧了导致桨叶甩不开。解锁前先用手把浆拉开,起飞的时候推油门要果断

网友A(2018-02-11):
可以去设置一下自动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