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三角翼伞翼机求助

楼主(2017-07-31):
做了个三角翼伞翼机试飞严重抬头怎么调试,求帮助谢谢

网友:
牛   把电机向上仰

网友:
抬头是头轻吧

网友:
{:1_34:

网友A:
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抬头,所以分两种情况考虑:1、如果加油抬头而收油正常,需要调整推力线;
2、如果加油收油都抬头,需要重新调整重心。

网友:
重心、推力线,再搞搞

网友:
电机角度再上仰一点

网友:
舵机控制哪里?怎么升级和转向?

网友:
这个多飞飞就调试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抬头,所以分两种情况考虑:1、如果加油抬头而收油正常,需要调整推力线;
2、如果加 ...

非常专业的回答

网友:
也许头轻,感觉机翼在支杆后面的部分少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B:
没有升降舵方向多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升降舵方向多舵吗?

有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升降和左右呀,用三角翼的混控模式就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升降和左右呀,用三角翼的混控模式就可以完成。

哦,刚看见舵机

网友:
电池放前面么。

网友(2017-10-03):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谢谢

参考老知青的帖子,电机应该在往上一些,在中间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抬头,所以分两种情况考虑:1、如果加油抬头而收油正常,需要调整推力线;
2、如果加 ...

唯一正确答案

网友C(2019-02-11):
三角翼伞的动力安装在下方都会造成推力线或拉力线的过度偏离三角伞的气动中心,推力拉力的改变都会造成三角伞的俯仰变化(上升下降)!

最佳办法:

    电机做成舵机俯仰控制,即改变推力的上下推力角,用作三角翼的上升下降控制;三角伞的左右倾斜用作转弯;电机转速控制用作速度控制;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接收机升降舵连接锁尾陀螺仪(固定在三角伞的骨架上作三角伞的俯仰角锁定),舵机拉杆连接控制电机的俯仰角度,在调速控制时自动锁定三角伞的升降,遥控器的升降摇杆可以控制三角伞的升降,而不受螺旋桨速度的影响;方向既可以使用方向舵,也可以使用三角伞头的左右倾斜控制;

   当然,也可以利用固定翼飞控哈,尤其是带有锁定、自稳模式进行适当的稳定或锁定控制;

网友:
早几年没有飞控之前,俺们的汽油机航拍三角伞的升降舵和方向舵使用两个锁尾陀螺仪用作升降舵、方向舵的锁定或稳定,加减油门时无需操纵升降舵,效果不错的。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C:
三角翼伞的动力安装在下方都会造成推力线或拉力线的过度偏离三角伞的气动中心,推力拉力的改变都会造成三角 ...

学习了!

网友(2020-02-03):
论坛里玩三角翼的专家是老支青先生。七八年前,我就是受老先生帖子启发,把手中入库多年的翼龙改成了伞翼机,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