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飞行的暴力问题

楼主(2017-07-31):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飞得很暴力。那么我就疑惑了,到底什么是暴力飞行呢?每个人心目中的所谓暴力是否一样呢?
先说说我的暴力标准。
遥控器设定好计时,滑跑起飞直接接吊机,全程不做任何动作,直到BB响报警,马上蛇降。此时计时时间假定为A
那么就有
温柔飞行:飞行时间为A+1分钟以上。
普通飞行:飞行时间为A+-1分钟。
暴力飞行:飞行时间为A-1分钟以下。
参照此标准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手法的模友吧。
或者你心目中是怎样认定暴力飞行的?

网友A:
我认为暴力飞行是在空中狂做大幅3D动作,和飞行时间无关

网友B:
我认为暴力飞行就是在空中先放设法把机身飞烂

网友:
空中飞散架。

网友C:
是否暴力飞行应该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的,通常大家都是在配置飞机动力的时候就开始定义是否为暴力,然后所谓的暴力飞行也是指全程大油门也可以说在大推重比下做出各种3D动作。

网友D:
暴力飞行有什么好?好看?好听?为什么要暴力飞行?

网友E:
暴力可以按照电池消耗来算 时间越短越暴力

网友:
暴力飞行就是起飞就油门到顶,直到没电下来,全程不准碰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暴力飞行是在空中狂做大幅3D动作,和飞行时间无关

大幅3D动作是要大油门配合的,长期大油门的结果就是飞行时间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暴力飞行就是在空中先放设法把机身飞烂

要想把飞机飞烂,必须大油门加大舵量,最终结果还是飞行时间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暴力飞行应该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的,通常大家都是在配置飞机动力的时候就开始定义是否为暴力,然后所谓的 ...

大油门的结果还是飞行时间缩短呀。
我只是觉得用飞行时间来判断比较合理,毕竟这是可以量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力飞行有什么好?好看?好听?为什么要暴力飞行?

那为什么不暴力飞行呢?
每个人的手法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暴力可以按照电池消耗来算 时间越短越暴力

嗯,与我的想法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幅3D动作是要大油门配合的,长期大油门的结果就是飞行时间缩短。

我认为不只是缩短时间,以450直机为例,3s动力就不会暴力飞,6s动力就较暴力,而6s的某些电机效率更高,由于加大了电池,飞行时间反而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只是缩短时间,以450直机为例,3s动力就不会暴力飞,6s动力就较暴力,而6s的某些电机效率更高, ...

好好看看一楼

网友:
飞模拟器,只要动作不规范,飞机就空中解体,所以说,要好好飞,不要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油门的结果还是飞行时间缩短呀。
我只是觉得用飞行时间来判断比较合理,毕竟这是可以量化的。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治病以用药的多少来衡量病情的轻重。

网友:
全油平飞算暴力吗?

网友:
暴力的另一个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