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合1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有一天逛了淘宝发现有个好盈乐天40a 四合一,心里大喜,相信好盈大厂不会虚标,于是买了一套带飞控的,回家装起来发现居然只有5v的bec.12v都没有,因为图传和摄像头供电一起的,那供电怎么办,5v 1.5a又不够试了一下看不见,问了好盈的人说就是没有,后来接了主电源发现大油门有横纹,只能买一个12bec了,于是问题来了,大家是肿么解决图传摄像头供电的?

网友A:
这个红圈中的焊点, 好像就是12V, 你确认好盈的售后说没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圈中的焊点, 好像就是12V, 你确认好盈的售后说没有12V?

问了 不能用的 焊了直接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 不能用的 焊了直接烧

可能是负载能力不够,这就惨了,只能加一个12V1A的BEC了。

楼主:
哎就这点不人性化,哪怕像dys搞个5v3a也就可以不用装bec了,现在飞塔还要外接bec就占空间不方便了

网友:
谁说不能用的,我就是用那个供我图传的电

网友B:
我也是买的好盈4合一套装,我的图传摄像头都焊在电调12v这个点,地线和信号线焊在飞控上,没装浆大油门试了下也没有雪花,目前还没有飞过

网友C:
电源加个500uf的电容,也就2元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的好盈4合一套装,我的图传摄像头都焊在电调12v这个点,地线和信号线焊在飞控上,没装浆大油门试了 ...

不要误导大家, 我专门问了好盈的技术支持,下面是他们回复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加个500uf的电容,也就2元就解决了

买这个套装,好盈附带了这个电容,我也焊上了, 但还是有横纹。没有以前使用12V的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大家, 我专门问了好盈的技术支持,下面是他们回复的截图

那12v岂不是直接没地方接啊?还好只是试了下还没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12v岂不是直接没地方接啊?还好只是试了下还没起飞

危险了,这和是否起飞无关,带上负载就危险,看你运气了

楼主:
那个12V是不能用的,会烧的,请不要误导,另外电容装了没什么用 还是有横纹 我试过的 只能装12V BEC了

网友:
只能接动力电,电池连接线上开个口子焊根线吧,焊好用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D:
真奇怪还有需要12V 的,12V摄像头不能直接接4S电吗?

网友:
我之前图传发射和摄像头都直连电源线焊点的,感觉也没什么横纹,和后来焊分电板上感觉不出来差异…猫头鹰摄像头,ts5823s

楼主:
怎么可能 分开取动力电必定有横纹的

楼主:
我现在外接了一个12bec加电容好点了,有微微的小横纹几乎没啥影响,就是线路太多 东西太多不方便

网友E:
图传一直用FOXEER TM25 , 一直都是4S供电,
摄像头电源接TM25 , 没波纹, 一直稳定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套装,好盈附带了这个电容,我也焊上了, 但还是有横纹。没有以前使用12V的效果好。

图传和天线的接触不好时,加上振动也会出现横纹。我的图传天线接口,就是因为炸鸡导致焊锡断裂,只要加油门就闪屏或横纹,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用烙铁融化焊点加固就有改善。另外图传天线没有拧紧也会有图像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传一直用FOXEER TM25 , 一直都是4S供电,
摄像头电源接TM25 , 没波纹, 一直稳定爽飞

便宜图传尤其是100以下的图传容易受电压波动干扰,我原来用的杂牌图传96元,大油门有横纹,加500uf电容解决,后换foxxer 600mw就无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