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手动模式自动往右前方向倾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31):
F3飞控,手动模式自动往右前方向倾斜,是怎么回事?   平衡模式就没问题,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解锁后电机能同时旋转,但是明显后面电机转速比前面电机更快,我电调已经校正过了油门行程,感觉是飞控控制后面电机转速快,但是飞控在软件上我也校正了水平,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有类似的模友经历吗?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插在地面站软件上,看那个飞机三维模型是不是自己在微微旋转,加速度计数据,正常应该是在正负0.1deg/s跳动,得用半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前半分钟机机没放稳有软件滤波数据也会跳,如果角度加速度计数值一直保持很大,重置一下,不行再刷一下。我也遇到过,一个新板子折腾了好几天也没调好,直接扔了… 也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原因非常简单。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非常简单。没有设置好。。。。

你这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在地面站软件上,看那个飞机三维模型是不是自己在微微旋转,加速度计数据,正常应该是在正负0.1deg/s跳动 ...

做个记号,也有轻微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毛病,也是f3,水平,电机,都校了。i也适度提高了,还是有问题。at9s遥控,昨天把方向舵调偏一点1490,算是好多了,今天在研究一下是不是舵的问题

网友:
通道行程的问题,中点设置到1500正负不要超过2,不然就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遥控的电位器的精度不够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校准陀螺 字字字

网友C:
有的遥控器默认中位是1520,手动模式就会往一个角落越来越倾斜。到飞控通道设置里看一下,摇杆放中间的时候通道数值应该是1500。如果不是需要在控上改到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遥控器默认中位是1520,手动模式就会往一个角落越来越倾斜。到飞控通道设置里看一下,摇杆放中间的时候 ...

天地飞8的遥控器要怎么改中立点,好像没这个设置

网友:
没调好,或者重心往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