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头选用

楼主(2017-07-31):
请问一般50级二冲程甲醇发动机用多少号的热火头?今天烧了一个热火头  换了一个OS 8号热火头 感觉和原来的没什么区别 原来的是N3热火头 不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另外热火头烧掉的原因是什么?烧掉的那个热火头还挺新的  应该还没有到寿命

网友:
我以前玩儿50机的时候都是用8号的。几年没玩儿了,记得好像热火头的标号是点燃后熄灭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用os8号

网友A:
楼主  油针的问题  太贫油了  调试一下  熄火调试油针  尽量不要着车调  着车后  拔掉点火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油针的问题  太贫油了  调试一下  熄火调试油针  尽量不要着车调  着车后  拔掉点火棒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