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选择问题。

楼主(2017-07-31):
看到别人飞控OSD都有显示电流和电量,请问目前有哪家的飞控或飞塔支持电流实时显示和用电量实时显示的啊?
好像目前黑蚁F4 pro能显示电流,电量未知。
其他的好难找啊,是我搜索的关键字不对吗.....

网友A:
1,很多f3/f4的飞控带电流计,宝上多的是。2,带电流计就能显示电流和电(流用)量。

网友B:
飞盈佳乐s塔可以,好盈4合一 40a可以,matek hubosd8分电板可以,都是我目前在用的

楼主:
谢谢。这套看着不错哦,自带的F4飞控好还是100块那种F4的飞控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很多f3/f4的飞控带电流计,宝上多的是。2,带电流计就能显示电流和电(流用)量。

嗯嗯,已经搜索到几款,新人不懂行情,所以上来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盈佳乐s塔可以,好盈4合一 40a可以,matek hubosd8分电板可以,都是我目前在用的

嗯嗯,谢谢,比较喜欢matek hubosd8的分电板,现在看看是选择标准版的F4飞控搭配,
还是直接MATEK F405的,不知道两者差别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套看着不错哦,自带的F4飞控好还是100块那种F4的飞控好啊?

Matek的可以上32/16k,其他一般的F4只能8k/8k。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ek的可以上32/16k,其他一般的F4只能8k/8k。

已经下单Matek了,期待明天到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ek的可以上32/16k,其他一般的F4只能8k/8k。

请教一下,F405到手了,看到配置里面之后8K最高了,怎么设置32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