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震动问题导致的抽风的陀螺仪还能用吗?

楼主(2017-07-31):
飞机是泰世x3,陀螺仪是蓝色k8,之前的碳尾桨坏了,换上了原厂的塑料尾桨,整个尾总成做好平衡后,上机,不装大桨开定速(85油门)的震动是200,k8显示的,然后装上大桨,震动变成3000多,不是大桨没有平衡,震动最大的地方还是尾巴(手摸的)。我怀疑是共振问题,但是又各种折腾还是无解,最后想直接试试悬停,还没起来,突然就侧翻了。导致桨尖被磨了一点。然后现在不敢飞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尾桨最大油门转很安静没震动,中间某一个转速区间震动就特别大,如何解决。
2,陀螺仪本来是好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于震动导致的抽风侧翻。如果是,排震后这个陀螺仪还能不能用。

网友A:
先检查舵机和修正对不对吧

网友:
看看轴承是不是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舵机和修正对不对吧

对的,飞之前都检查。

网友:
排震,找出震源(检查所有动部分,各种轴承等)

网友:
排除机械问题后陀螺仪最好来个硅胶大法保险些,侧翻,右漂k8上不少见。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弯了或者松了

网友:
排震,排震

网友:
又是蓝k8,看来贵一点也不一定好啊

网友B:
尾巴共振的问题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加油的过程中,某个油门值尾巴震动非常大。拆了尾桨共振点消失,然后换了付尾桨就没有共振了。虽然零件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但组合后的共振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然后起飞侧翻可能是十字盘修正方向有误。先检查禁止状态十字盘动作是否准确,然后摆动机身看看修正方向是否准确。不正确就在k8和控里等别调整反向来达到正确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共振的问题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加油的过程中,某个油门值尾巴震动非常大。拆了尾桨共振点消失,然后换了 ...

换了rt尾桨问题解决,哈哈。

网友:
用过碳尾桨后,塑料尾桨就回不去了,一只塑料尾桨要比rjx碳的重0.8克左右

网友:
尾巴是个烦人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的震动都是由大桨尾桨引起的,所以,换副好点的碳桨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新人上来学习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334

有大法!!!!!!!!!!!!!!!!

网友:
先直接重装吧,再不行就是陀螺仪有问题。头像不错

网友:
还有啊楼主,油门居中时有共振,属于正常现象。转速达到八成以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