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 已经入坑

楼主(2017-07-31):
论坛好冷清 发个新帖 上周刚刚装好的迈神50e 已经飞了12个起落 目前感觉 挺难的 航线的距离总是掌握不好 慢慢练习吧

网友A:
强!这家伙2K+呢,等俺有了钱俺也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这家伙2K+呢,等俺有了钱俺也买

不止 电装上好基本上就3500+

网友:
明明我陪你一起练

网友B:
新人就开始玩这个啦,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就开始玩这个啦,666

3a新人报道 不是航模新人报道

楼主:
发个装机图 就平尾的的这两个舵机 装好用了小一天 拿手术刀一点点的削 扩好舵机孔

楼主:
好啊好啊 你是哪的???

网友C:
請問這台飛機.好裝機嗎?我注意她好久了!

网友D:
电机配置?我还没装,我是
小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台飛機.好裝機嗎?我注意她好久了!

整体感觉挺好的 有几点需要注意下 起落架确实有点软 不过降落轻没有问题 方向舵机最好装到后面 比较好调重心  头罩的拆装比较麻烦 是两颗螺丝钉拧的 装电池的木板比较脆 最好电池上的魔术贴就贴一点 我的已经撤下来一层木皮了 后来又自己削出来木板粘上去的 飞行方面就很棒了 肯定比不上170 但是抗风性还是比较好的 练习航线飞飞-2 -3动作够用了 然后就是 如果你的起降过关 选你能承受最好的装备 目前我飞了33个起落了 有点后悔的念头 为啥不上1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配置?我还没装,我是
小黄机

电机:双天 5060 kv405
电调:好赢铂金 100a v3
桨:鹰王那买的16.12 f3a专用桨
副翼舵机:futaba 9570
升降舵机:futaba 3175
方向舵机:futaba 3470
接收机:futaba 6208
接受电:格式2s 1000
动力电:6s 5000
首飞一定注意调整舵面大小跟曲线 尤其是副翼 我首飞忘记调曲线了 那难受的差点没降下来 目前飞的就比较舒服了 降落速度偏快 没有去找它的失速点 但是可以降的很轻
飞行最好有老师带一下 自己飞会比较慢
最后上两张今天的飞行照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双天 5060 kv405
电调:好赢铂金 100a v3
桨:鹰王那买的16.12 f3a专用桨

曲线是指油门曲线吗? 为什么要调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曲线是指油门曲线吗? 为什么要调曲线呢?

我除了油门没有设置曲线 别的都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感觉挺好的 有几点需要注意下 起落架确实有点软 不过降落轻没有问题 方向舵机最好装到后面 比较好调 ...

了解!謝謝你!受益了

网友F:
迈神的设计是不错。但是为了减重,这机比较脆。起落架只能轻降,不然那块木板很容易断。楼主以后升级大机就不要搞125迈神了,那机也是脆,飞十几个起落就要调一次。

网友F:
120级的ascent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迈神的设计是不错。但是为了减重,这机比较脆。起落架只能轻降,不然那块木板很容易断。楼主以后升级大机就 ...

谢谢指导,机子确实有的地方比较脆,不过我自认为我起降还算过关,三四十个起落没有重降落过,就是有一次被草扳了一下,起落架往后歪了,拆开来拿钳子拧了下就好了,别的除了烫一下蒙皮,别的也没怎么维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级的ascent首选

如果真能长久飞下去,直接就上170了,一步到位也就省的换了。

网友:
这还叫新人

网友:
我的50疾风就是因为起落架软,我用的17寸,降落稍暴力一点就断桨,后来自己改了碳纤维起落架,同样的 5060 -405kv 我用18*7的桨,动力很足,发热也还好。电池用的6s 4200 飞完一套-p正好

网友:
另外我还开了襟副翼混空,降落的时候速度可以控的很慢

网友(2017-10-03):
引用 楼主:
电机:双天 5060 kv405
电调:好赢铂金 100a v3
桨:鹰王那买的16.12 f3a专用桨

本人正在迈神50E和双翼疾风之间纠结
另外看了楼主的配置,装完机要超4000元吧?

网友(2017-11-09):


网友:
请问下 曲线设置成哪样的 我也是3a新人 入了一台阿波罗35不知需不需要弄bec单独供电

网友(2019-07-29):
貌似石家庄启航的模友。。

网友(2022-09-28):
欢迎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