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条形电调6s-30a的问题 大神来

楼主(2017-08-01):
准备用在飞越650的架子上,6s供电,电机飓风3508kv380。这电源线也太细了吧。20awg的背的住么?主要是看上体积小可以藏机臂里。求问大神!

楼主:
刚才手欠把电调正负极接反了,是烧了么?

网友:
这类条状电调重量轻,但散热是个大问题,我曾经的长航时700因散热导致电调是烧坏而炸鸡,我认为6s最好只用4S,且飞机最大电流的冗余量要足够大,也就是说30A电调最大工作电流不要超过10A为宜

网友:
电源线没一点事
关键是散热问题
你有能力了在电机下面做个引流弯管
就类似那种90度水管样式的
把电机气流引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