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迎来新成员,天行者mini

楼主(2017-08-01):
小巧玲珑
喜欢好久了,今天才入手。

先说下电装配置
6×4kmp桨
银燕2204 2300
12g金属舵机×3(反向不要,只使用副翼转弯)
20a电调
1300毫安3s电池

参考魔友们的装机教程,在尾部加了4根3mm碳杆,使机子高速飞行时候尾部减少抖动变形。
把副翼的电机位置切割下来,固定在机身上,方便拆卸机翼。
电调外置便于散热,
由于蒙了碳纤维贴纸,整机重量上升,起飞重量大概380g左右,后期加装FPV设备,估计会升到410-420g左右,对于这么小的机子毫无疑问是一个小钢炮了,飞行速度绝对不慢。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架

网友A:
翼展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是多大的?

网友:
。c c c c

网友:
不错,可是续航时间。。。。

网友:
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

网友:
用20A电调浪费了,又增加重量,12A的就行。

网友:
电机座那里我有点担心,是直接粘在机身上的吗?

楼主:
电机座都是直接粘的,不需要担心强度,原装这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