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点火器

楼主(2017-08-01):
插点火棒太麻烦了,不知有没有好用的点火器,最好是2S直驱的,之前我收了个亚拓二合一杯我犯傻接6S电池烧掉了

楼主:
有二手的也可以联系我

楼主:
这个好用吗?

网友:
淘宝假火头不是大把吗?  为何还要收2手的,

网友A:
自己用降压模块可以改一个

网友B:
RCD3007,比RCD3002好得多,我以前买3002打火比较困难,3007轻易 着火,可手动或者摇控器控制,有点火和发动机持续增稳功能。

RCD3007有两款,选择薄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D3007,比RCD3002好得多,我以前买3002打火比较困难,3007轻易 着火,可手动或者摇控器控制,有点火和发 ...

我就是觉得那个开关有点丑

网友:
2合1就是开关容易有问题拆开把它变为直接不要经过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降压模块可以改一个

对自己做一个便宜又耐用,成本几块钱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RCD300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RCD3007

是這款嗎? 寬度多少啊? 有比NX4機身寬嗎?放進去會卡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這款嗎? 寬度多少啊? 有比NX4機身寬嗎?放進去會卡到嗎?

可以放进去,那个开关可以用3M胶粘侧板上,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