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 F20II 开箱帖

楼主(2017-08-01):
好久没发帖子了 最近小飞机非常热闹。电机挑选了一下 选择了老牌子 tmotor的新品 F20II 来装新飞机, 总归是要炸坏的,所以拍下美照留念。。。。

配件有金色的自紧螺母 铝合金材料
四颗M2*6杯头螺丝
两个C口!!

看看底部有个01 标记是什么意思? 底部的cnc刀纹很清晰,说明做工到位,照片上可能看不大出来,漆包线绕的还行吧,看上去不是单股的,但是但是居然有个接头? 这个接头是什么鬼?星星绕线的接头?

这边可以看到有胶水来固定线圈,胶水?高温会不会化? 应该不是打了热熔胶进去的。。。。

正面刀路看的清楚了,空心的桨轴,偷轻了1g重量,从小洞洞里往下看可以看到里面有个钢轴,不知道能不能拆开,看个明白

楼主:
拆机照片占位

网友:
你好,接头是线圈绕法的需要,是正常的,请放心使用!还有胶水,每个电机都会打上这种特殊的胶水,它能很好的起到固定紧固的作用,同时它是耐高温的。01代表生产批次编号。预祝楼主爽飞!

楼主:
这次跟风设计了一个 十字形机架,本来打算用大板子飞控,分体电调,但是特么BF F3 居然不能用金属螺丝的。。。所以还是用小飞塔吧
大板子尺寸换小板子尺寸,软料正好还能减震
本次的主角,T MOTOR F20 II (1407级别),我应该用金色的铝柱的。。。或者黄色的,但是木有,所以还是紫色的凑合了 。。。

把小飞塔和电机都一起装好

装机的时候比较乱,runcam micro的装机照片拍的时候还没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