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电池放了两年 其中一片2.4v 冲不上电了……555

楼主(2017-08-01):
全新电池放了两年 其中一片2.4v 冲不上电了……
可是其他几片没事儿……

联系达普x宝告诉我 他家没1200毫安 40c的电芯……
有什么办法 能挽救一下它吗......

************************************************************************************************************
这周入了套406……虽然中途也报警了压差大的错误 只平衡,保存,充电各种模式都试一遍~神奇的把电池充好了……
这个是飞了一起落回来看的电压~谢谢大家~基本算挽救成功了吧 待这几天多飞几个起落试试

网友:
把它变成一个3S,一个2S的电池用。

网友:
用万能充把单片充到3.6以上,再用平衡充试试

网友:
单片充吧,慢充应该是可以救回的

网友A:
达普和达普彩虹分开了

网友:
我还有放到0.7v的呢,当时就哭晕在书桌。。

网友B:
用A6充
A6只要能检测到电压,就能充进去,0.5A慢慢冲
我曾经把一块只有1V的电池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6充
A6只要能检测到电压,就能充进去,0.5A慢慢冲
我曾经把一块只有1V的电池充好了

手上没有A6  只有个乐迪的CB86 按理说 应该和A6一个原理。。。 都是从平衡头充电...
只能试试B6...   记得以前过放了 用B6充过...   只能这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普和达普彩虹分开了

是吗。。。我说呢。。咋没有40C的电芯了。。

网友:
我的一片电压也不行了,准备拆了重新焊到别的电池上

网友C:
放弃抢救吧,这片电芯内阻已经比其他电芯大了一两倍,即使用A6可以充满,飞起来,这片电芯也会很快降压,别的电芯还在3.6-3.8安全电压时,它已经降到3.0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抢救吧,这片电芯内阻已经比其他电芯大了一两倍,即使用A6可以充满,飞起来,这片电芯也会很快降压,别 ...

确实是这样,我有一块过放的电池,飞着飞着断电,炸鸡

网友:
应该可以救回来的

网友:
单充就行!我经常这么高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要定期检查下电压,低于3.8就要充到3.85在存储

楼主:
这周入了套406……虽然中途也报警了压差大的错误 只平衡,保存,充电各种模式都试一遍~神奇的把电池充好了……
这个是飞了一起落回来看的电压~谢谢大家~基本算挽救成功了吧 待这几天多飞几个起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