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天地飞9如何更换开关位置吗?

楼主(2017-08-01):
请问有谁知道如何更改天地飞9的通道开关位置,我是一位航模渣渣,飞穿越机的,买的2手天九,刚到货2天就把控弄坏了!
因为控的辅助通道aux1~aux5只有一个通道位置在一个3段开关上,其余全都在旋钮开关上,我听有人说可以在遥控器里设置更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帖子,有知道的人可以帮帮忙给个地址或者教我一下,目前控已经返厂维修了,有人帮忙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吧,可以自定义

网友B:
如果是开关柄段了,可以更换呀,某宝上有。

网友C:
先用螺丝刀把背后的4颗螺丝拧下来,再把原来的开关线拆下来焊在新的开关上,重新装上去即可。弄这个跟你有没有航模常识没关系,只需要有一点点动手能力就行了

网友:
几块钱一个··买一个换上

网友:
可怜的遥控器哎 默哀一秒钟

网友:
看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吧,可以自定义

说明书有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开关柄段了,可以更换呀,某宝上有。

遥控器已经开不了机返厂了,我想知道怎么把默认旋钮为辅助通道的设置成档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螺丝刀把背后的4颗螺丝拧下来,再把原来的开关线拆下来焊在新的开关上,重新装上去即可。弄这个跟你有 ...

那你可就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有写吗

说明书看两遍,就可以交流了。不看说明书,都没办法交流,要问具体问题,不要问方面问题,没有人给你去做一个小时讲座,分享简单问题,很单一问题,我也遇到这样情况,买相机后,不看说明书,去群里求教,被回答,说明书看三遍,很枯燥,抽象,看也看不明白,遥控器也是这样,天九控到现在也没有系统学习说明书,只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玩慢慢学习。每天去菜单里面看看,能够把菜单记住了,交流的时候不用翻说明书了,就可以交流学习了,说什么才能明白,别心急,学习是个过程,跟付出努力成正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有写吗

你去说明书找,可以把开关自定义5通道以后的所有通道1到4通道是固定的摇杆,以后的通道可以设置两段三段开关和旋钮开关,根据需要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说明书找,可以把开关自定义5通道以后的所有通道1到4通道是固定的摇杆,以后的通道可以设置两段三段 ...

嗯嗯,谢谢

网友:
这都不会,还是别玩模型了

网友D(2017-09-11):
跟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一样

想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开点

多说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说都是泪

我也在想,是不是已经不用在花了

网友E(2017-10-19):
简单的说,在辅助通道设置里面,选择相应通道后,后面有一个VL,VR,A,B,C等选项,把光标移过去,按加减,选择你要的开关类型和位置就可以了,也就是相应开关旁边会有一个编号,不用这个通道,选-就行,我也是新手,摸索中,多看天九遥控的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说,在辅助通道设置里面,选择相应通道后,后面有一个VL,VR,A,B,C等选项,把光标移过去,按加减 ...

谢谢,不过已经是沉贴了,好久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