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尾管!不锈钢尾管!不锈钢尾管!v120d02s

楼主(2017-08-01):
自己搞的不锈钢尾管,长度跟原厂碳管长度一样,没有加长,试飞后一切正常,没有金鱼尾,重量看配图,五根不锈钢重11克,加两个碳管后13克,重量自己算啦,没有增加多少。
重点是,再也不用担心尾管微裂了(不炸鸡用久也会裂),这也是造成金鱼尾的一个原因吧,还有就是不用频繁拆换。

网友A:
这电直的动力……带不起来太暴力的3d动作吧

网友B:
方管传动轴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直的动力……带不起来太暴力的3d动作吧

我一直都是飞航线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传动轴怎么处理的

就跟原碳方管一样啊,没区别

网友B:
不锈钢管中空太大,传轴不在里面晃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直的动力……带不起来太暴力的3d动作吧

再说也就重个1,2克,应该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管中空太大,传轴不在里面晃荡啊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多飞飞看看

楼主:
是看贴,看到其他前辈做了这样的尝试,我跟着走

网友:
社会社会厉害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说也就重个1,2克,应该没影响

我是说这鸡鸡的原装马达不太行吧,听说钟摆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鸡鸡的原装马达不太行吧,听说钟摆都费劲

我不飞3d,航线还行,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