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娜水机

楼主(2017-08-01):
请问卡特琳娜水机是不是要用正反浆吧,原厂pnp都是正浆,起飞时左旋的厉害,如果要用正反浆要用什么浆代替原厂的三叶浆(原厂是2815电机

网友:
需要用,而且左旋的话你还需要看看重心对不对,头轻则有可能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动力对称布局的有正反桨当然好,若没有也可以都用正桨。左倾可能还另有原因。

网友:
都行。我也有卡塔琳娜。降落太不好降落了。很容易炸鸡

网友:
原厂同向浆是把电机做了右拉的,反扭应该没那么大,不过我还是换了两个银燕2212,可以飞的

网友A:
有正反桨最好,没反桨都用正桨也可以,好像没有啥问题,起飞降落一样平稳。看我的仿品都是正桨,非常好飞,平稳起飞,稳稳降落

网友(2017-09-28):
引用 网友A:
有正反桨最好,没反桨都用正桨也可以,好像没有啥问题,起飞降落一样平稳。看我的仿品都是正桨,非常好飞, ...

浮筒利用的的材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