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菜鸟一个,弄了个小松G260PU油机,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7-08-01):
说明书就短短几行,主要说磁铁转子位置的,试半天也没见产生电火花,求教老鸟讲解。

网友A:
        你是用手拨启动还是起动机启动?
        你先慢慢转动曲轴,看曲轴与线圈硅钢片之间的间隙,大于1mm需要调整。
        调整方法:松开固定线圈的螺丝,把纸币对折,也就是两层,塞到缝隙里,压紧,上紧螺丝,再把纸币取出就好了。
        检查接地线,我的是接地熄火,估计你的夜一样,不要把这根线跟发动机壳体接触。
        拉出火花塞,快速转动曲轴,看是否有火花,没有火花就需要更换火花塞。
        这个发动机很好启动的,风门开3mm左右,从化油器注几滴油进去,火花塞正常的情况下,发动机会有突突燃烧的迹象,到这一步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化油器与缸体连接是否有松动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手拨启动还是起动机启动?
        你先慢慢转动曲轴,看曲轴与线圈硅钢片之间的间隙,大于 ...

感谢指导,顺利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化油器与缸体连接是否有松动漏气。

感谢指导,顺利启动。

楼主:
犯了几个低级错误,1.化油器到缸体的纸垫上加的密封胶,导致化油器一个小孔堵塞。2.搭铁线没断开,导致无法产生电火花。3.油鸡应该逆时针转动,结果却搞反了。4.忽略初始油门设置。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
哈哈,这还算是低级错误?

网友:
这么多问题一下子解决?厉害啊!!!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发动机这两天正在调试高速可以达到12000正常、怠速,5500,有点着急,那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呀?化油器换过了,谢谢指点,L油针从一圈一直调到两圈都不行,

网友(2018-08-28):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发动机那根黑线是干什么用的 我手头有一个620 没看见cdi 没看见熄火开关 有点懵 请楼主赐教

网友(2018-10-29):
停车用的,黑线搭铁即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