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蓝头

楼主(2017-08-01):
15级蓝头要它心情好才会动下,可同样的15级小日本却可以轻松启动,郁闷死了。

调整大小

网友:
因为你没入门

网友:
這查看各接口位有漏否

网友:
補充係漏气否

网友:
油针看看,或者火头问题

网友:
上启动器,解决一切烦脑。
上甲醇机的,别上汽油机的,转速不一样。

网友A:
基本动作搞齐全,只要是没坏的一定能发动的,主油针顺时拧紧后逆时3.5圈,接上油箱堵住进气口播桨上油,目视油进化油器后在风门处也滴进几滴油,最重要的一点确定点火器的电量充足能够把火头點得通红那种状态,准备就绪查稳火头,拨桨,不用有疑问一拨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动作搞齐全,只要是没坏的一定能发动的,主油针顺时拧紧后逆时3.5圈,接上油箱堵住进气口播桨上油,目 ...

但同样的配置,另一个一下就行,怎解,另一个是改了副油针的1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