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 遇到个棘手问题 请大神进来指导一

楼主(2017-08-01):
之前玩过雅得117和伟力k123,这次入手个九鹰的黑鹰319,结果发现九鹰基本算是没有售后,只能自己处理,旋翼撞墙以后一推油门机身抖到不行,拆开后发现横轴有两根歪了,好不容易订到配件换新后机身不抖了,但是一推油就会往左侧翻,往右修正可以飞起来,但是比起炸机前来明显很难控制,飘忽不定,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无法上传视频,只能贴地址了?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

?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

楼主: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检查舵机臂中立点是否移位 十字盘是否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舵机臂中立点是否移位 十字盘是否保持水平

请详细说明一下如何检查?

网友B:
虽然不玩直升机,但可以看出来十字盘明显向左倾斜,看看右侧舵机是否在中立点?不是调整到中立位置,另外一个不是很专业的的办法;就是调整右侧舵机拉杆使十字盘水平。哈哈,如说的不对就当没说

网友:
通电后遥控油门杆打到中间 看舵机臂和十字盘是不是水平 如果不是就重装舵机臂和调整拉杆长度

网友:
十字盘没平呀

楼主:
请问是微调还是调整拉杠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玩直升机,但可以看出来十字盘明显向左倾斜,看看右侧舵机是否在中立点?不是调整到中立位置,另外一 ...

请教舵机如何调整到中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玩直升机,但可以看出来十字盘明显向左倾斜,看看右侧舵机是否在中立点?不是调整到中立位置,另外一 ...

是从机头方向拍摄的,我觉得十字盘没有向左,反而有点向右哦?

网友:
感觉是陀螺仪没有水平导致的,推油的时候视频右边的舵机就开始往上顶,仔细检查一下吧,又或者是某个地方弯了导致震动大,毕竟摔过

楼主:
是面对机头方向拍摄的,我觉得十字盘没有向左,反而有点向右哦?

网友:
换450直机吧,什么配件都能买到,并且非常方便。

网友:
给你个 建议 把接收板用泡棉胶 粘牢 不要晃动 你飞机上的用的是一层皮包的 会晃

楼主:
今天再试机,居然打转飞不起来,真是坑了!

楼主:
大神请进来指教

网友:
请校准你的十字盘,检查陀螺仪是否固定好

楼主:
能力有限,已经返厂了。

网友:
我自己感觉是你混控设置问题,求最后厂家答案

楼主:
返厂回来了,说是扫齿轮和坨机没回正,现在起飞加油还有会有向左翻的趋势,要右打舵才能起飞,不知道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