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SKYZONE XH-210机架/3B/FLYCOLOR/FOXEER/DALPROP(视频及PID上载)

楼主(2017-08-02):
XH-210 装机组件清单 ========
  • SKYZONE XH-210 穿越机架 紫色
  • FLYCOLOR 390 TOWER 集成30A电调/分电板/飞控/OSD及5V12VBEC
  • BBB 2206 2300KV 电机
  • FOXEER ARROW V3 HS1195 摄像头
  • FOXEER TM25 可调图传
  • FOXEER 雷神 THOR 5.8G蘑菇天线红色
  • DALPROP CYCLONE T5050C 两叶桨

一步到位連接 : 开箱分享 /  组装分享 /  视频及PID分享

楼主:
= 开箱分享 ========
先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SKYZONE XH210 穿越机架
210轴距H机型5吋桨

3.5mm独立机臀
2mm顶板及底板
沉压式丝母 , 机臂不易撞鬆

3色CNC铝件选择
机架重122g

FLYCOLOR Raptor390 Tower
2层塔式设计 ,
上层F3飞控集成BEC/OSD
下层為4合1 30A电调
2层插针对接 , 装机更轻鬆

3B 2206 2300KV 电机
3B电机 , 一直好评 , 耐炸暴力
官方拉力数据 5045*3 , 4S 96%油门 = 47A 1676g
加上紫色外壳 , 跟今次紫色 XH210 穿越机架最配合了 !

FOXEER ARROW V3 HS1195 摄像头
V3就是1190的新款
全新设计金属外壳 , 更加坚固
外壳每边3孔设计 , 安装更有弹性
OSD 电压/名称/时间显示 , 更多OSD设定
5-40V输入
内置收音咪
黑银橙蓝4色选择
另配TM25可调图传 , 图传效果稳定可靠

DALPROP CYCLONE T5050C 两叶桨
5050暴力 , 2叶灵活 , 初试2叶 , 效果不错 , 声音深沉 !!!

楼主:
= 组装分享 ========

开始装机 , 先把机臂层组合起来 ,
FLYCOLOR 塔电调板焊上电源线及25V390电容 ,
由於FLYCOLOR 塔2层固定的 , 飞控不能独立减震 ,
所以在电调下加一层减震环 !

3B 2206 2300KV 电机 , 套上蛇网管 ,
保护电线免受炸机给桨叶打断 !

3B 电机安装到机臂上 ,注意正反转 !
电机线焊接到FLYCOLOR 电调板上

机架上置电池 , 所以机臂底部加上减震棉 , 方便暴力降落 ~ 哈
下一步 , 準备FLYCOLOR飞控板 ,
摄像头 / 图传 / LED / BB / 接收机都要跟飞控对接 !

BB响用这款 , 内置同步LED , 就是BB响的同时LED一起亮 , 电源跟BB5V+ , 声音都算大 !
LED用RGB款 , 接飞控可调光效

摄像头及图传  ,
用 FOXEER ARROW V3 HS1195 及 可调MW的 TM25 ,
由於FLYCOLOR Raptor390 Tower 带OSD ,
摄像头及图传影像输出输入都要经过FLYCOLOR,
但由於FLYCOLOR 390 Tower 没有音频线路 ,
所以FOXEER1195及TM25的音频线需要对接 , 图传接收及DVR才有声音 !

摄像头及图传 都跟FLYCOLOR 390 Tower连接 !
接收机用华科尔最新的RX-SBUS , 有2款 ,
带壳的配增益天线 , 天线亦是快拆的 , 换线方便 !
另一款无壳的 , 焊上短短的天线 , 换天线比较麻烦 !
今次用的是带壳款 , 壳拆了 , 换上普通的长天线 !

装上顶板 , 固定好图传天线 / 接收机天线 及 电源线
装机完成 !!!

炸机前 , 先拍美图留念 ~ 哈

SKYZONE XH210机架 , H机型 , 加厚铝件支撑 , 空间充足 , 结构亦很强 !

3B 2206 2300KV 电机
暴力耐炸 , 磁力强 , 加速反应快 , 除了RCIN / EMAX 外 , 至爱就只有3B !
但需要留意机架强度 , 尽可能飞控加减震 !

FLYCOLOR Raptor390 Tower
2层对插设计 ,  不用焊接 , 装机方便
集成OSD , 就是没有电流计 ( 另一款 S TOWER 带电流计 )

FOXEER ARROW V3 HS1195 摄像头 ,
全新金属外壳 , 黑银橙蓝4色选择
原厂配2.8/2.5/2.1mm镜头可选
拍照一刻是2.5mm , 但首次爽飞已换上原厂 2.1mm ,
最近开始转用 2.1mm , 视角多一点 , 有利高速在赛道上跑每个弯 !

桨 , 首次试用 CYCLONE 5050C 2叶
听说2叶更灵活 ! 初试2叶 , 效果很理想  , 声音深沉 ,
就是KV不足 , 大场直路速度不够 , 但小场加速过S弯及穿龙门效果很爽快準确 !
一般大场用2叶建议 2500KV以上 !

加上 CYCLONE 5050C 及
FOXEER THOR 右旋图传天线 , 準备爽飞去 !

楼主:
视频PID分享 @ 170828  ======

网友:
接个电容?

网友:
法师父好手艺

楼主:
对, 暴力飞行必须接电容 !

网友:
机子好看,照片也好看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收藏慢慢看

楼主:
[ XH-210 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装机分享完成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网友:
漂亮 法师傅装机精致

网友A:
好漂亮,楼主我可以转发吗?

网友:
电容接多大的呀,怎么接?

网友:
想请教一下用rx716接收在地面站是怎么选接收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楼主我可以转发吗?

可以 , 随便

网友:
法师傅,请问这台机好飞还是BBB 3B-214的好飞?

网友B:
请问法师傅,如何完全关闭1195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法师傅,如何完全关闭1195的OSD?

接上摄像头的参调板 , 接电 , 按上几秒, 进入参调目录 , 可独立关掉电压 / 时间 / 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