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306更换轴承转子详解。方法通用

楼主(2017-08-02):
首先,电机炸鸡后,最易损坏的并非轴,转子,相比轴承内的弹珠,这两者强度都更高。同时如果有返厂电机的经历。当涉及到换转子,轴承是必换的。其实轴承早就挂了。
那么来简单的测试一下轴承不好用,彻底挂了,的方法。

拆开电机,其实一般有问题的都是上面的轴承,屁股的那颗很少有问题,找一根和轴内径差不多的“”铁棍“”,插入需要测试的轴承4MM左右,以第二章图的方向向下稍微用力

并且拧动轴承,判断轴承好坏你要是就插个轴进去拧可能感觉不出问题,一个完好的轴承,在受到侧立之后继续拧动应该依旧顺滑,如果出线轻微卡涩,说明弹珠在碰撞中变形,如果已经很严重一顿一顿的说明弹珠以碎。需要更换。轴承不更换,电机会有高频震动。
最近喜欢关闭飞控的滤波,飞机的姿态控制以及洗桨会更好,但是这个操作的前提是,电机和桨一定要完美动平衡。而且换轴承也是我经常干的事。不是强迫症或者对飞机高频震动无视的朋友可以不换。
那么拆轴承其实是个很麻烦的事,非常紧,至今我也不知道厂家是通过什么机器拆装的,总之不管什么机器,咱们玩家是不可能买一台了。。所以草根也有方法的。

第一步拆转子,看似很简单,但是偶尔电机会因为螺丝胶稍微多了点,让最根部的轴和轴承有粘连,很难拔下来。。那么就用螺丝拧进去两圈丝牙,用起子顶住,如3图这样向下轻轻砸两下即可出来。

注意2306有个垫圈,不要弄丢了。然后给通过文章开头测试有问题的轴承,上AB胶,AB胶轻轻滴下去,以刚好充盈轴承内圈为准,量不要多,刚好有些下陷为佳。这样另一端刚好有点点凸起。静待10分钟

2205是3mm轴,2306是4MM。。。最好找基本相同直径的东西,这样砸的效果最好。砸的时候线圈用布垫着,否则轴承出来漆包线就挂了。

好,淘宝购入NMB轴承。。。4X9X4。。模型这货8元一颗。。。但是进口轴承和国产乃至台湾的有很大不同,弹珠。国产轴承我用过,3元左右的,不炸鸡飞多几个电轴承弹珠都会因为高速运转而碎裂或者变形,产生噪音。。所以这8元,忍了。刚买的NMB轴承,封盖上有NMB字样,手机拍不太清楚

如果你认为到此就结束了。。那就错了。上轴承绝对是个技术活。如果你硬砸进去,特别是靠铁棍顶着内圈砸进去。那么轴承进去的时候,里面的弹珠已经彻底挂了。甚至笔记拆下来的挂的更惨无法使用。。方法就是,向内砸的时候,垫一个坏轴承。。新轴承用力按下去按不动了,为止,用螺丝刀套一个坏轴承,透过轴承砸新轴承,确保是轴承外圈受力,而不是内圈。

OK。。轴承一定要砸到位,否则上下面螺丝的时候还是会通过内圈吧轴承往下拉,也会损坏轴承。而且拉下来的轴承会分厂紧,电机也不能使用。2306就是这个缝隙。。其余电机自行参考正常缝隙。

航模到处都是技术活,很多东西自己不动手等待你的就是无尽的返厂AND无尽的等待。。。好好修好好飞,好心情。哈

网友A:
这个就骚了 同2306 以后绝对用到 感谢了 收藏了

网友B:
手艺好,讲解到位,666

网友C:
装轴承不用打轴承胶么?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你麻痹轴承呢

网友:
非常用心详细的好贴,感谢每位模友对银燕的信赖与支持!

网友D:
轴承寿命一般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骚了 同2306 以后绝对用到 感谢了 收藏了

换吧。。其实不算麻烦。就是太贵。。国产的又没法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好,讲解到位,666

多谢支持。。都是想玩又想省点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轴承不用打轴承胶么?

不用。。。电机轴承起码就我拆过的2204  2205  2306等等,都是非常紧的,很难拆装,还打什么胶。不是那种轻轻就能放下去的,那种估计要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寿命一般有多长

这个不好说啊。。其实电机轴承,特别是上面那个,炸几次就不行了。。。不炸鸡的话应该有的用。。但是我测试过一般国产轴承不炸鸡也会变得卡卡的有噪音。。。转速太高引起的

网友E:
淘宝模型轴承拆卸工具,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错,虽然不是2306,但起码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又学到几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模型轴承拆卸工具,是不错的选择

你肯定没有拆过电机轴承。两个轴承都是向内压的,那种轴承拆装工具根本没用。没办法透过一个轴承顶另一个轴承的。。。自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肯定没有拆过电机轴承。两个轴承都是向内压的,那种轴承拆装工具根本没用。没办法透过一个轴承顶另一个 ...

哦,改天拆拆试试

网友(2017-09-08):
正好需要用到,很感谢

网友F:
2205 2300KV的轴承是哪种规格?

3*8*4  ?

网友:
漂亮的土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5 2300KV的轴承是哪种规格?

3*8*4  ?

对。。2205是  3  8   4
空心轴的电机都大一号。4   9   4

网友:
换轴承,压入的时候可以用螺丝和螺母,用静力压入,有条件的用液压顶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2205是  3  8   4
空心轴的电机都大一号。4   9   4

我看旧电机轴承的型号是NMB L-940ZZ,厂家文档中尺寸是4x9x4,产地泰国。

看来还是照旧买。

网友:
精密的东西一般是用热胀冷缩的办法吧,感觉你这样精度不高,

网友(2019-04-10):
这个学到了

网友:
感觉那个轴承很紧。

网友(2023-03-02):
好久没来,今天拆个2205s电机轴承,简直费老命了,用焊锡封口后,大锤都敲不出来,后来还是先去掉底部轴承,再用水泥钢钉大力敲出来的。拆过电机无数,银燕这款2205s真的是简直了!!!哪有卡那么紧的顶部轴承~~~

网友:
另外,淘宝上就没买到过真的NMB轴承,感觉楼主这家像是真的,因为价格最贵。不知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请问怎么判断买的进口轴承是不是假货?是钱到位则到位吗?
我买过3*8*4的EZO轴承,14.6一个包邮,买来以后轴承上没有字,也没有包装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以前玩船模,发动机上的轴承,拆是放炉子上烤一下,只要机壳比轴承热的快,轴承就很容易取出来,装是将机壳放开水里泡一下就很顺利装轴承。冷却后,轴承装的非常紧。小电机没拆过轴承,每次飞行后在装电机的臂装电机的轴孔位置滴一滴自行车链条油。玩穿越机时间短,这样是否能延长电机轴承寿命有待观察。臆想用加热的方式也许能相对容易地拆轴承,也许用热油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