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求指点

楼主(2017-08-02):
心血来潮想搞一架歼十,看了一下发现用文盛的渣渣空机改成本也不高,但是实在接受不了有刷180电机。想自己改。问题如下:
1.电机, 起飞质量控制在五百g以下,单发、双发都可以。
2.桨,双发四吋,单发五寸
3.电池,3s
4.舵机,应该是9克尺寸3―4个

凸起为原装电机安装位置

原装舵机不知道几克尺寸的

网友A:
这个翼展多少?看上去好小50涵道放得下吗?

楼主:
46厘米翼展,68厘米机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翼展多少?看上去好小50涵道放得下吗?

不用涵道。太小动力不够用,大了装不下

网友:
改尾推。电机:银燕1806KV2280 ,6寸桨剪短。20A好盈电调,原厂舵机象4.5克舵机大小,3S双天电池 800mAh,把飞机的电池仓稍微加工一下能放进去。

我把原飞机的电机和接收(舵机没动)拆下来装了一个飘飘机,用上面介绍的电装把原机进行了改造,可暴力飞行。

网友B:
我改过,用20A有刷电调,原电机不变,舵机也不用变,3s850mah电池暴力飞,但全油门不能太久,电机哪的epo会化掉。最近想改50涵道及腰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用20A有刷电调,原电机不变,舵机也不用变,3s850mah电池暴力飞,但全油门不能太久,电机哪的epo会 ...

是ep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用20A有刷电调,原电机不变,舵机也不用变,3s850mah电池暴力飞,但全油门不能太久,电机哪的epo会 ...

180电机是为了2s及以下电压设计的,不适合3s,原装的拉杆也不是很合理,是有弧度的。自己看吧!

网友:
手头有这个飞机改一改还勉强,不建议买新机改装,它翼展小、起落架弱,80多元不值,不如加点钱买SU35。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9954160

lz可以参考我的帖子。lz这个飞机,和我买的手抛歼十,参数差不多,可以用我帖子的这个配置。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9954160

动力:1306kv3100电机,4030桨/12A电调/3s300电池
舵机:银燕4g
接收机:天地飞4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7614&page=1#pid19954160

lz可以参考我的帖子。l ...

推理力不够

楼主:
多打了个理

网友D:
推力200g,这么小的飞机应该够吧,微小飞机宁可牺牲推重比,也要重量轻,不然快得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力200g,这么小的飞机应该够吧,微小飞机宁可牺牲推重比,也要重量轻,不然快得看不见了。

那么大后掠角,不飞快点木有效率。原厂电机推力就要340g了

网友E:
他不听你的,关键是你不知道电脑那边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不听你的,关键是你不知道电脑那边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不听你的,关键是你不知道电脑那边坐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我本来就是想向高速机方向做的,虽然话说的草率了一点,但是大实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后掠角,不飞快点木有效率。原厂电机推力就要340g了

大后掠角飞到音速才有效率那就搞双发1306好了,反转还没反扭,推力400克,3s5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