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振动问题

楼主(2017-08-02):
油门低于百分之五十情况下振动1000多,没有上浆!过了百分之50就没事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陀螺仪是不是碰到机身了?上图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不是碰到机身了?上图看看呗

这样算不,不过我手摸着飞机振动是真的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算不,不过我手摸着飞机振动是真的大啊

啊~神走线,有强迫症的我反正受不了,哈~~手摸着都震?检查下是不是什么东西松动了,或者有轴弯了,我的上次小炸了一下后来震动大,后来检查是主轴弯了,肉眼很难看出来,拆下来才知道。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下面是海绵贴

楼主:
拆成这样了还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神走线,有强迫症的我反正受不了,哈~~手摸着都震?检查下是不是什么东西松动了,或者有轴弯了,我的 ...

一般振动值多少正常,我现在只剩电机了最高800。。。

网友:
装了尾桨试试,估计尾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振动值多少正常,我现在只剩电机了最高800。。。

主轴转动的时候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抖动吗?振动值我也就弄过一次,好久没有调参了,记不清了,大概也就几十到一百吧,不会很大的

网友:
电机齿轮间隙不能太紧的,否则震动值也会800多。

网友B:
图表上有显示频率的,算一下就知道震源。

网友:
检查传动轴,伞齿最好要换亚拓的,便宜点的就富丽

网友C:
检查尾轴是否弯了

网友:
空心主轴。。。强烈建议换成实心的,否则动作大一点就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表上有显示频率的,算一下就知道震源。

空转到一个点也振动800多,是不是共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轴是否弯了

哪里都没弯,油门到百分之40空转都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转到一个点也振动800多,是不是共振啊

不懂怎样转到一个点。

看显示的频率,算一下就知道震源。

网友:
不装大桨一般好像300多,

网友D:
不知道马达轴承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马达轴承坏了么

应该没有,收的二手电机,3个振动都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输出不稳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B:
不懂怎样转到一个点。

看显示的频率,算一下就知道震源。

能否告知如何计算,多谢了,有劳

网友E:
确保三轴没问题,看看传动轴是不是弯的,去尾管旋翼头,看看震动大不大。没有问题,再装旋翼头,有旋翼头震动不大,再装尾管,总能依次排除查到问题。我平常都不查陀螺仪记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表上有显示频率的,算一下就知道震源。

能否告知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一步步来,电机的问题得排除,飞机上各个轴承,摸一下哪里震动值最大,检查三轴,中联,止推轴承等等,机身所有东西全部看一下,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电调再不行,电机震动也不可能上800。

换有动平衡的电机吧

网友(2018-01-20):
这是什么软件上面显示震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保三轴没问题,看看传动轴是不是弯的,去尾管旋翼头,看看震动大不大。没有问题,再装旋翼头,有旋翼头震 ...

我的450也拆剩机身了,只有电机和大小齿盘连着,旋翼头和尾传动全拆掉了,上电给油到30%左右震动最大,目测主轴顶端至少3~4mm摆动,但是主轴座没有多大虚位,电机齿和大齿盘也不紧不松,这个问题是哪里产生的呢。。会不会是单向轴承套那里的问题?因为拿住小齿盘转主轴会感觉到1mm左右的虚位,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零件和轴承都是新的,应该不存在零件变形或者轴承不顺滑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也拆剩机身了,只有电机和大小齿盘连着,旋翼头和尾传动全拆掉了,上电给油到30%左右震动最大,目 ...

显然炸鸡弯了主轴 ,这种情况一般横轴也是弯的,都要换掉。换了再看看震动大不大,一般便宜旋翼头很容易变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显然炸鸡弯了主轴 ,这种情况一般横轴也是弯的,都要换掉。换了再看看震动大不大,一般便宜旋翼头很容易 ...

主轴,主轴轴承,大小齿盘都是新拆包的,旋翼头没有安装,所以就迷茫了

网友:
而且过了这个震动频率,再给油到满速,都很正常,猜想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轴,主轴轴承,大小齿盘都是新拆包的,旋翼头没有安装,所以就迷茫了

以后炸鸡迷茫的事情还多。如果是新机,你找卖家要他赔一个主轴和横轴,或者退一部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炸鸡迷茫的事情还多。如果是新机,你找卖家要他赔一个主轴和横轴,或者退一部分钱。

这。。。。那我还是先换另一个新主轴试试看吧。。因为没有调试好,所以还没到旋翼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