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erotor眼罩怎么看是不是1.1版的

楼主(2017-08-02):
求助 beerotor眼罩怎么看是不是1.1版的

网友A:
看菜单里面有么有可以切换4:3和16:9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菜单里面有么有可以切换4:3和16:9的选项

没有哦

网友A:
没有就是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是1.0的

1.1版和1.0版除了4:3外 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版和1.0版除了4:3外 还有什么区别呢

1.1版本新增优化功能:
1:眼罩增加了4:3显示,
2:优化了电源接口,
3:再次增加接收效果

网友:
实际意义就是增加了4:3画面不会被拉长了

网友:
前两天收了个,也有这个问题,一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