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线屏蔽与接地屏蔽

楼主(2017-08-03):
拆了一段悟1连线:一端是4P、6P,合成另一端10p,拆线发现:共有4根线,两两并线外包铝铂,不清楚是信号屏蔽还是接地屏蔽。图片如下,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
挺晚了,高手们都睡了,明天再来吧

网友A:
铝箔有何别的线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有何别的线连接吗?

没有的

网友:
没用,屏蔽层要接地

网友:
铝箔的一端应当接地的,不接地的话屏蔽效果要大打折扣的。

楼主:
在端子侧接地可以嘛。线材是没看到接地的

网友:
只要铝箔接地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