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F3飞控刷坏之后又复活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与指正

楼主(2017-08-03):
通常F3飞控烧写固件都是直接接上USB后,加载本地固件后直接完成烧写,选项是直接选下面这项

但是有些情况下烧写飞控是会导致飞控烧写失败,比如说烧写固件时USB电压不稳定或者不小心碰到了USB接口等

从而导致飞控刷不了固件甚至不能连接进入调参界面。我有两块飞控可能是这些问题导致了飞控不能烧写固件、不能连接

不知道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飞控属于“变砖”?这种情况下的飞控通常插USB时是只常亮蓝灯,正常应该是常亮蓝灯、红灯闪

后来由于不甘心,于是就短接boot键接USB,开了以下的选项,尝试把飞控救活,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与指正!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B:
好厉害呀,吓得我连忙看了一下我的,居然也是这样耶

网友C:
F3的bootloader在ROM里,本来就不会变砖啊

网友D:
这个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网友:
死而复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理解!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我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的bootloader在ROM里,本来就不会变砖啊

那刷不了固件、不能连接又是什么情况啊?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呀,吓得我连忙看了一下我的,居然也是这样耶

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刷不了固件、不能连接又是什么情况啊?请教

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装驱动,数据线有没有坏,有没有短接boot,板子硬件状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装驱动,数据线有没有坏,有没有短接boot,板子硬件状况怎么样?

驱动、数据线正常,正常刷固件是不用短接boot的,我飞控的问题就是接USB刷写固件失败,也不能连接,后面短接了boot之后,勾了一些选项才恢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数据线正常,正常刷固件是不用短接boot的,我飞控的问题就是接USB刷写固件失败,也不能连接,后面 ...

恢复成什么样了?固件刷进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成什么样了?固件刷进去了吗?

固件可以刷,也可以调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数据线正常,正常刷固件是不用短接boot的,我飞控的问题就是接USB刷写固件失败,也不能连接,后面 ...

我的是这个问题,请问下是你是怎样解决的,能拍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这个问题,请问下是你是怎样解决的,能拍个图片吗?

你按照我的图片所示,短接BOOT,勾一些选项,再刷试试

网友:
我的这样做了还是不行。已成废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这个问题,请问下是你是怎样解决的,能拍个图片吗?

换线,换USB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线,换USB口

你是说换usb座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换usb座子吗?

电脑换一个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线,换USB口

换了也没作用。都被接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