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le发动机的调试请教

楼主(2017-08-03):
DLE 40cc 二冲程的汽油机。
现在高速调好了,油门响应也很顺畅,
怠速也怠得住,就是不能稳住。
具体表现就是启动后怠速会快速上升到2200然后再降到1800左右,但是在1800的时候不能稳住,一会儿(大约20秒到30秒)会上到2200然后又掉到1600,再又回到1800。还有就是油门从中高位收到最低位后转速会先降到2300-2400,在这会停留一会儿(大约10秒吧)后继续降到1700-1800左右。
请教机友大师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需要怎样调试啊?

网友A:
1.发动机磨合时间要够。
2.螺旋桨不能偏小。
3.副油针一次加大5分钟刻度,控微调到1800。达不到要求反向调整试试。

网友B:
最好保留怠速螺丝,使用CDI远程熄火,同时注意检查油门连杆的虚位。

网友C:
用的什么汽油?如果是乙醇汽油就要考虑化油器膜片腐蚀,什么润滑油?配比对不对?高压帽有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动机磨合时间要够。
2.螺旋桨不能偏小。
3.副油针一次加大5分钟刻度,控微调到1800。达不到要求 ...

磨车已经够了,现在就是低速油针可能需要精细调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汽油?如果是乙醇汽油就要考虑化油器膜片腐蚀,什么润滑油?配比对不对?高压帽有没有漏电?

混合油,机油规格,配合比也是按照厂家来的。这方面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汽油?如果是乙醇汽油就要考虑化油器膜片腐蚀,什么润滑油?配比对不对?高压帽有没有漏电?

高压帽是哪个配件啊,油机不熟悉,请您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保留怠速螺丝,使用CDI远程熄火,同时注意检查油门连杆的虚位。

油门拉杆几乎没有虚伪间隙的

网友C:
连接火花塞的那个铁皮头子,用手触摸cdi或者导线拨桨有触电感说明就漏电了,漏电对高速没影响但是对低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火花塞的那个铁皮头子,用手触摸cdi或者导线拨桨有触电感说明就漏电了,漏电对高速没影响但是对低速有 ...

学习了

网友D:
怀疑贫油,适当加大L油针,同时配合H油针。具体操作,感觉发动机调整合适后,推油门至相对高的位置,可以是中速,也可以是高速,并保持10至15秒钟。然后,快速收油门至最低位,观察发动机转速,保持几秒钟,也许时间更短,如果出现转速明显升高,那么就是贫油,需调高低速油针。反之转速降低,富油,需调低低速油针。转速保持初始状态,那么,一切正常,你可以准备take off了。当然,这个调整过程可能会比较麻烦,需要L、H相互配合调整,不过,一旦调整好,就会非常舒服。祝爽飞......

网友E:
看看化油器的 垫片和螺丝有没有松动  这种情况小油針  贫油了的可能性很大      L开大一点    如果熄火  把怠速油门加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贫油,适当加大L油针,同时配合H油针。具体操作,感觉发动机调整合适后,推油门至相对高的位置,可以是 ...

这两天在外面出差,过几天回去了试试。
多谢大师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化油器的 垫片和螺丝有没有松动  这种情况小油針  贫油了的可能性很大      L开大一点    如果熄火  把 ...

好的好的。待我我会好好调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外面出差,过几天回去了试试。
多谢大师指点了

别客气,你的机子是纯新没有磨合过的,还是已经磨合好需要重新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客气,你的机子是纯新没有磨合过的,还是已经磨合好需要重新调整的?

老师,是已经魔过了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是已经魔过了的哦。

不用叫老师,都是同道中人。既然已经处理过,那就按照我前面所述试试。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