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颠覆传统:小黑鹰5.8G图传全能手机接收机试用报告

楼主(2017-08-03):
减少复杂连线和简化复杂设置,一直是玩家的心声,也是厂家在开发商品时的目标,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降低玩家的购买负担,再增加一些应用乐趣就更完美了。

FUAV 5.8G图传全能手机接收机上手体验

玩穿越机和航拍,有一样设备必不可少,那就是图传系统,相信大家都对此不陌生。当前以5.8G图传系统最为流行,发射端逐渐进化成了摄像头+发射机一体机(在体积、重量、布线方面都更有优势);而接收端目前更是五花八门,有集成图传接收机的视 频眼镜、有集成图传接收机的液晶监视器、当然也有最传统的方式:接收机+监视器。这些搭配并不是说不可以用,也不是说性能就不好,或者稳定性有问题。有时换种思路更有趣,我们在试用小黑5.8G图传手机接收机的过程中就找到了新乐趣。

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花费不到300元,就能立即拥有一套能够进行分屏显示的5.8G头戴式图传监视系统,同时还自带录像和拍摄功能。而在过去要拥有这样一套类似系统,需要花费数倍金额。小黑鹰5.8G图传手机接收机就是这样一台神奇的设备,下面就请对这个设备感兴趣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

小黑鹰5.8G图传手机接收机顾名思义,它本质上是一部5.8G模拟图传接收机,但和传统接收机不同,它不直接输出模拟图像信号,而是通过USB有线或Wi-Fi无线方式把图像信号以App解码的方式显示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这样一来就有几个好玩的方式出现了:

1. 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可以利用起来当监视器(省掉一笔重复投资)
2. 借助于移动设备的强大功能,你可以免费拥有对飞行第一视角画面进行录像或拍照的功能
3. 借助VR BOX这类头戴辅助设备,可摇身变成头戴VR监视系统,支持左右分屏显示,
观看效果更舒适
4. Wi-Fi无线连接方式,支持一发多收,多人同时观看穿越视角乐趣无穷,每个人都能录像和拍照
5. USB有线(画面流畅度高)和Wi-Fi无线(方便舒适)双链路可以同时工作

上图就是小黑鹰5.8G图传手机接收机的主机,内置锂电池、CNC铝合金外壳、双频双天线设计(左为Wi-Fi天线、右为图传接收天线)、重量仅为99g。

使用方法很简单,先安装两根天线,没有左右之分,两根天线都是2.4G/5.8G双频天线。左边的天线负责Wi-Fi通讯,右边的天线负责接收图传信号,两根天线都需要安装,则否会影响性能。两根天线中间有一个按钮,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单击扫频。顶部还有4颗指示灯,其功能说明如上图所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电源指示灯也具有电量提示功能,剩余电量60%以上是绿灯长亮、绿灯闪烁电量30%、红灯长亮电量10%。

在机身侧面有一个孔,里面有一个稳藏按钮,是用于控制Wi-Fi和5.8G接收机模块和复位的开关,具体使用方法如上图所示。需要提醒各位玩家的是,短按一下要等5-10秒后Wi-Fi灯才会变化,不要看到指示灯没有变化就反复按,需要耐心等待,否则有可能会复位,复位后就需要重新扫频了。另外,长按关闭5.8G模块的功能主要是用于IP Camera路由功能时节省电量,这个功能并不常用。功能按钮的状态会自动保存,不会因为关机而发生改变。

机身底部有两个Micro USB接口,功能是不一样的,左边的USB口用于对内置锂电池进行充电,它是一个纯粹的充电接口,没有其他功能。充电时,充电指示灯亮红色,充满之后变成绿色,充满后自动停止充电。右边的USB口为数据通讯接口,用于连接手机或平板,视连接的设备不同,可能需要用到转换线。好在这个产品配有一条通用USB转换线,这样你只需要用设备自带的USB线就能够随意连接本设备了。

上图示意了如何对FUAV进行充电,连接到一个手机充电器即可,或者其他USB口或充电宝都可以对其进行充电。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使用。右边的USB口连接了一条转换线,该转换线是标配配件,方便你连接丰富的移动设备。当然,你也可以采用Wi-Fi来连接你的移动设备。采用USB口连接移动设备时,绝大多数设备都是兼容的,无论是安卓还是iOS设备,但并不排除极少设备不兼容,这是USB口的固有特性。遇到这种情况时,采用Wi-Fi连接即可,既省去了线缆,又不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至于固定方式就非常灵活了,常用的方法是把FUAV用双面胶或魔术帖固定在视频眼镜的侧面,当然这是针对采用USB有线连接的时候。如果采用Wi-Fi连接,那么放在任意离移动设备不远的地方都可以。它在工作时温度较高,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主动散热,发热是正常现象,没必要担心什么。

FUAV的尺寸并不大,加之内置有锂电池,安装和使用都十分方便。

首先介绍一下Wi-Fi模式下的连接方式。首先默认出厂时Wi-Fi模块是关闭的,短按一下机身侧面的隐藏按钮来打开Wi-Fi(关闭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打开Wi-Fi后,机身顶部的红色LED灯会点亮。此时无论你用的是手机还是平板、安卓还是iOS,在WLAN设置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个FUAV_xxxxxx的设备,默认Wi-Fi密码是12345678(暂时不能更改),然后连接该Wi-Fi设备。

如果你运行的是iOS,则在“应用商店”里搜索“FUAV”这个App,下载安装并运行。如果运行的是安卓系统,可能在应用商店里找不到“FUAV”,那么请通过这个链接来下载(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i5egXAP,下载后安装到你的安卓手机里即可(先下载保存到电脑,再通过电脑QQ转送到手机QQ,即可安装;也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上安装)。

运行FUAV这个App后,即可马上看到“雪花屏”。

接下来打开图传发射机,然后单击机身顶部按钮进行“扫频”,你就能看到扫频过程,系统会自动记录最准确的频点,并以频谱仪图形化界面进行显示。值得一提的是,FUAV拥有150个频点,覆盖范围为5.645GHz-5.945GHz,几乎涵盖了市场上所有5.8G图传发射机的频率,1500次全频段扫描RSSI强度。不仅仅是兼容性强大无比,锁定精度更有明显优势。传统32、40频道发射机发射出来的频率往往会漂移5M到10M,也就是精度只有10M,10M里面距离最高能相差5倍。FUAV把频道增加到150个,精度是2M,2M也是目前最高!2M基本可以锁定95%的信号点,这也是芯片最高的精度!因此接收距离之个体差异,可以控制在10%的范围内!

扫频完成后,自动进入显示状态。

还可以设置成分屏显示(VR眼镜模式)。

接下来介绍通过USB有线方式连接移动设备

首先照上图这样连接移动设备(以安卓设备为例)到FUAV

然后运行FUAV App,你会看到一个提示“请连接FUAV接收机”,不要紧张,这里需要进行一个设置。点击“问号”按钮,请继续往下看。

选择“USB网络共享”(如果连接的是苹果手机,则回到系统设置界面,选择“个人热点”,打开“仅USB”即可)

打开“USB网络共享”选项

返回FUAV主界面即可正常显示图传画面。如果此时不能显示,则退出FUAV再次重新运行FUAV即可显示。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不带移动电话卡功能的iPad无法通过USB有线方式连接FUAV,只能通过Wi-Fi无线方式连接FUAV。而iPhone无论是用USB有线还是Wi-Fi无线连接FUAV都是可以的。任何主流安卓设备,也都可以采用以上两种方式连接FUAV。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Wi-Fi无线连接耗电量和发热量会增加,随着Wi-Fi连接设备的数量增加,画面的流畅度也会下降,但一般连接2至3台移动设备是没有问题的。当通过USB连接安卓手机时,本设备可能会对手机进行充电(充电电流约50mA),对续航时间不构成明显影响。不过FUAV支持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所以续航问题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甚至,你还可以用USB有线方式连接安卓,再同时用Wi-Fi无线连接苹果,或多台移动设备。

接下来进行延迟时间测试:
这个测试是很多玩家感兴趣的部分,尤其是飞穿越机的玩家,而在飞穿越机的玩家中,要参加竞技比赛的玩家对图像延迟最为敏感。复杂和严苛的飞行赛道,每一秒都潜藏危机,来不得半点犹豫和失误。图传的响应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发挥。那么FUAV的响应速度究竟如何呢?5iMX评测室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测试。以下内容,请每一位关注延迟性能的朋友仔细观看。

延迟测试(Wi-Fi连接):显示设备为小米4S,延迟时间约:141ms

延迟测试(Wi-Fi连接):显示设备为华为Honor,延迟时间约:150ms

延迟测试(Wi-Fi连接):显示设备为红米Note2,延迟时间约:149ms

延迟测试(Wi-Fi连接):显示设备为iPad,延迟时间约136ms

延迟测试(USB连接):显示设备为小米4S,延迟时间约:159ms

延迟测试(USB连接):显示设备为华为Honor,延迟时间约:185ms

延迟测试(USB连接):显示设备为红米Note2,延迟时间约:142ms

延迟测试(5.8G无线直连):显示设备为集成有5.8G接收机的监视器,延迟时间约:35ms

通过分析上表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延迟时间与显示设备本身的性能有关,快的显示设备,延迟时间天然短
2. Wi-Fi和USB两种连接方式总体上延迟差异不大
3. 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Wi-Fi连接更有速度优势
4. USB连接时的延迟在多数多时候反而更慢一些
5. 加入传统5.8G监视器作参照对比,可见传统模拟接收方式少了中间转换延迟最低
6. 主观的判断这里就不作过多评述,文末我们会公布一段视频请大家自行评判

正如许多高级玩家预料的那样,这种模拟转数字的图传接收系统和所有高清数字图传一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额外的延迟时间。这里拿大疆的Crystalsky监视器做参考,该监视器作为大疆自家的高清数字图传终端解码设备,在延迟响应方面拥有领先优势,从大疆公布的数据看,该设备的延迟时间为180ms。这个时间在航拍高清监视领域算是比较低的延迟,但用于竞技类穿越机还是有点勉强。

而FUAV延迟时间的最好性能出现在通过Wi-Fi连接iPad Air时,为136ms,但距离5.8G传统接收机+监视器的方式,仍然多出101ms。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得出一些比较靠谱的结论了。这套设备用于穿越机竞技或许不太合适,对于此项应用,5iMX评测室首推传统监视设备。对于室内慢速飞行或航拍,FUAV拥有易用方便和价廉物美的特点,是非常合适的。此外,作为穿越机比赛或玩乐现场的辅助接收设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透过它来接收机选手的飞行画面,还可以把视频录制到手机里。甚至,你还可以戴上VR眼镜来和选手观看相同的画面,就算不是自己飞的,这样的观看体验也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关于画质:
画质怎么样?这个问题其实我原本不想写,不过转念一想,可能还是会有不少玩家会好奇。那么好吧,我们来聊聊这个老话题。5.8G模拟图传系统的画质,对于玩FPV/航拍/穿越机的朋友来说,应该都会有一定的概念。摄像头线数是关键,300线至800线的都有,线数越高的摄像头画面精度越高,要想获得好画质,务必使用高画画质摄像头。在摄像头规格一致的前提下,FUAV无非是把以前的模拟转换成了数字信号,通过编解码的方式来把图像再显在数字监视器上,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都不可能从本质上把画质弄得比源画质更好。因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距离:
小黑鹰5.8G图传全能手机接收机的另一个最具价值的部分是拥有150个精细化频点,接收频率覆盖范围为5.645GHz-5.945GHz,精度为2M,而传统32、40频点的发射机发射出来的频率往往会漂移5M到10M,也就是精度只有10M,10M里面距离最高能相差5倍。小黑鹰把频道增加到150个,精度是2M,2M也是目前最高!2M基本可以锁定95%的信号点,这也是芯片最高的精度!传输距离除了和接收机灵敏度有关,还与发射机性能有关,因此结论显而易见,使用相同的发射机,用小黑鹰来做接收,灵敏度更高,传输更稳定,接收距离更远!

说了这么多关于延迟方面的性能表现,都是基于数据和文字的描述。
5iMX评测特别为你制作了一个小短片,把所有接收监视设备放在同一环境里PK。
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相信能够为你带去最直观的参考。

我们再来一个终极PK——使用同一5.8G图传发射源,用多种方式同时接收机图传信号,再请各位主观判断画面的流畅度。
请看5iMX评测室发布的测试视频:

写在最后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能把手机或平板电脑变成5.8G图传监视器的设备,那么FUAV小黑鹰5.8G图传全能手机接收机是你的不二之选。它也是目前能买到的兼容性最强的5.8G
图传手机接收设备,能兼容安卓和苹果系统,USB有线和Wi-Fi无线双链路传输,支持一发多收,是一款功能强大而价格又平易近人的FPV周边配套产品。模拟转数字带来了必然的画面延迟,这种延迟对穿越机竞技选手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玩家,尤其是FPV或航拍玩家来说,完全可以容忍。把你的手机变成图传接收机后,不仅可以录像,还能拍照,更棒的是还支持分屏显示,完美匹配你的手机VR眼镜。不仅自己飞自己看是一种享受,别人飞你在旁边接收观看也是一种享受,一发多收功能还可以让你和你的小伙伴都能同时享受带着眼睛去飞行的乐趣!

优点:
- 兼容性好,几乎所有智能手机都支持

- 易用性好,使用简单方便上手快
- 150个精细频点,灵敏度高
- 自动扫频、频谱以图形化界面显示(可用于搜索丢失的飞机)
- 金属外壳、做工好
- 功能强大、连接方式多样
- 支持IP Camera接入

缺点:
- 有画面延迟
- Wi-Fi模式发热量略大(未发生不稳定情况)
- 转换线配套略显累赘(好在还有Wi-Fi)

微信扫码添加“5iMX技研堂”- 注明:手机图传
拉你加入“手机图传接收机高端玩家交流群”
并得到5iMX技研堂导师的一对一指导

网友:
有朋友使用过吗

网友:
购买过的朋友谈谈使用效果吧

网友A:
楼主 多少钱啊 看着不错 哦 多少钱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多少钱啊 看着不错 哦 多少钱搞一个

您感兴趣的:全能手机图传接收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网友:
价格不低不高,等待模友实际测试。

网友:
还是雪花屏好基本没有延时,而只要接手机就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模拟-数字

网友:
软件优化有待提高,这样简洁挺好的,录像至少也要有个录像时间和其他的一些参数,个人看法

网友B:
同样三百元的东西.
你给我一个不选择即带接收,又带显示屏,还带电池,还没有延迟的小飞手一体屏.
而选择你这个既有延迟,接线麻烦,还占空间的单接收设备.
给个理由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三百元的东西.
你给我一个不选择即带接收,又带显示屏,还带电池,还没有延迟的小飞手一体屏.
而选择你 ...

这个唯一好处是能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唯一好处是能录像

我觉得150个频点是亮点,可以让锁频更精准,距离也更远

网友:
无线图传专卖店:https://shop581497769.taobao.com/  无线图传方案:www.cyeyes.cn

网友:
这种东西我去年就自己做过一个

网友D:
测评中有一个问题,小黑鹰接收机的充电灯是绿色闪烁,而不是亮起红灯。

网友:
什么时候测评的出来了  我竟然不知道。。

网友:
搭配各种飞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评中有一个问题,小黑鹰接收机的充电灯是绿色闪烁,而不是亮起红灯。

充电过程亮红灯,充满之后亮绿灯

楼主:
不支持所有数字图传,也不支持大疆无人机。
只兼容5.8G模拟图传发射机,如绝大多数穿越5.8G图传发射机、5.8G模拟图传航拍机、以及大疆5.8G模拟图传发射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过程亮红灯,充满之后亮绿灯

好,要再度更正,我的那台遭遇的质量问题。两度充电,都是闪绿灯,充满后绿灯常亮。其实都是根本没上电。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第一批敢说这玩意儿质量问题的家伙。

网友:
可以拿手机玩穿越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所有数字图传,也不支持大疆无人机。
只兼容5.8G模拟图传发射机,如绝大多数穿越5.8G图传发射机、 ...

明白啦,是不搭配飞机,兼容5.8G发射机

网友(2017-09-11):
想要一台。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有问题,打算退货。画面卡顿严重啊!!注意不是延时,是卡顿。估计wifi有问题。

网友F:
延时情况是最关心的问题。关注延时。很多号称零延时的,都是扯淡,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扯,用过的朋友能说一下交流一下吗?~~ 感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延时情况是最关心的问题。关注延时。很多号称零延时的,都是扯淡,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扯,用过的朋友能说一下 ...

当然有延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有问题,打算退货。画面卡顿严重啊!!注意不是延时,是卡顿。估计wifi有问题。

手机性能很重要,手机本身不卡,图传就不会卡。

网友H:
根本不行,想退货!!!延时卡顿严重的很厉害,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行,想退货!!!延时卡顿严重的很厉害,不能用!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看5iMX评测报告的意义,能够帮助你在购买之前客观了解产品的性能,从而选择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商品。

通过分析上表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
1. 延迟时间与显示设备本身的性能有关,快的显示设备,延迟时间天然短
2. Wi-Fi和USB两种连接方式总体上延迟差异不大
3. 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Wi-Fi连接更有速度优势
4. USB连接时的延迟在多数多时候反而更慢一些
5. 加入传统5.8G监视器作参照对比,可见传统模拟接收方式少了中间转换延迟最低
6. 主观的判断这里就不作过多评述,文末我们会公布一段视频请大家自行评判

正如许多高级玩家预料的那样,这种模拟转数字的图传接收系统和所有高清数字图传一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额外的延迟时间。这里拿大疆的Crystalsky监视器做参考,该监视器作为大疆自家的高清数字图传终端解码设备,在延迟响应方面拥有领先优势,从大疆公布的数据看,该设备的延迟时间为180ms。这个时间在航拍高清监视领域算是比较低的延迟,但用于竞技类穿越机还是有点勉强。

而FUAV延迟时间的最好性能出现在通过Wi-Fi连接iPad Air时,为136ms,但距离5.8G传统接收机+监视器的方式,仍然多出101ms。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得出一些比较靠谱的结论了。这套设备用于穿越机竞技或许不太合适,对于此项应用,5iMX评测室首推传统监视设备。对于室内慢速飞行或航拍,FUAV拥有易用方便和价廉物美的特点,是非常合适的。此外,作为穿越机比赛或玩乐现场的辅助接收设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透过它来接收机选手的飞行画面,还可以把视频录制到手机里。甚至,你还可以戴上VR眼镜来和选手观看相同的画面,就算不是自己飞的,这样的观看体验也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看5iMX评测报告的意义,能够帮助你在购买之前客观了解产品的性能,从 ...

8月份就买了,直到天气凉快了前几天才飞,结果延迟卡顿厉害,很快炸坏4个桨。不能用。买了个鸡肋。
100多毫秒延迟,对飞行无法忍受。

网友(2017-10-17):
提供app二次开发的SDK吗 问了几个代理都不清楚啊

网友(2017-11-30):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这个,买之前也下过不少功夫看了不少测评和买家评论,基本上都说还可以,只有些说延迟略微高其他反应都还不错,我就买了,以下谈谈个人使用后的看法(有些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正):
1.收到手的时候机器外面就包了一层泡泡纸连基本的包装盒都没有,问卖家,卖家说是出厂就没有盒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买回来用了几次,期间没有任何磕碰,一次无意间晃了一下机器,里面居然有东西随着晃动,感觉应该是电池,不知道是压根没固定电池还是电池松动了(本人非处女座,只是客观得说明一些问题并没有抓着小问题不放的意思)
3.WiFi连接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用WiFi连接手机时,每次飞机通电手机里出现画面时都会卡在那个画面,帧数显示也只有1或者2之类的个位数,然后重新连接也不行,反复尝试几分钟后又莫名其面好了,帧数恢复到25-30左右。(我之所以选择WiFi连接一方面是因为在测评里看到过WiFi连接大部分情况下延迟都比线连低)
4.延迟、卡顿问题(首先声明,本条只是客观直接反应本人遇到的情况,不排除图传发射端以及环境干扰的影响):我在家里室内以及空旷的郊外都试了一下,本人用的是iphone6S,图传是600MW的,但图传用的是原装的棒子天线。照样还是刚开机会卡画面,等恢复正常后试飞了一下,首先延迟确实比我想象中的高不少,我已经是很慢的速度往前飞了(飞机是穿越机)但还是有明显的迟钝,然后试着往前面的小树林里直线飞了一下,飞出去大概十几米画面画面忽然就花了,飞机撞树炸鸡,还好没坏。然后我又在空旷没遮挡的路上飞了一下,没出现树林里那种花屏好几秒的情况,就是延迟依然挺高的,很难维持正常飞行。
5.APP问题:APP里可以直接调成VR画面以及可以录屏这两个功能确实很棒,但问题是每次我要把录下来的画面保存到手机相册里时APP就闪退,一直是闪退,所以每次我都是回放APP里的画面然后录屏保存下来的。
6.综上情况,个人感觉已经不能满足飞机的正常安全飞行了,后来找过卖家谈过加价换购他家小飞手屏幕,由于当时正好是收到货的15天,按照卖家的说法好像是不满足退换货规则,所以没有换成。
注:以上图传延迟、卡顿、APP闪退等情况只是本人遇到的情况。不排除是个别强情况,与手机性能、环境干扰、图传天线等情况的不同也有着联系。等本人有空换个手机、图传、天线、连接方式再好好试一下这些情况是否有改善,到时再来更新。

网友:
刚才我忙于写那些长篇大论,没留意第二页几位模友的评论,都反映延迟卡顿很严重,根本不能正常飞行。看来这真不是个别现象啊,没办法现在也退不了货了,只能当花钱买个教训了。以后装固定翼上勉强用用吧

网友:
你要的话我可以出给你,价格可以私聊商量,我没用几次,成色很好。穿越机用的话建议还是别买了,免得说我坑你,固定翼或者自组航拍用用还是行的。QQ:1316507887

网友:
看来效果不是很好,我是飞固定翼

网友(2017-12-30):
引用 网友G:
手机性能很重要,手机本身不卡,图传就不会卡。

苹果6s运行这个性能不足了

网友:
玩穿越,延迟是个很严重的影响,拿给飞手用不合适,但是作为在旁边观战的朋友,用这个挺合适的。
而且它支持一发多收,这样在飞场,只要一台发射机,就可以供多台手机同时观看,而且每台手机都能把看到的画面进行拍照或录像。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挺实用的,至少我用着感觉挺不错哦!

网友(2018-03-03):
还可以吧,我买了一个,就是我的锤子手机不支持usb共享网络,好在我还有个小米手机有usb共享网络,可以通过有线连接,这个有线连接是基于usb共享网络的,手机没有此功能的魔友要注意!没有此功能只能无线连接

网友I(2018-04-12):
引用 网友D:
好,要再度更正,我的那台遭遇的质量问题。两度充电,都是闪绿灯,充满后绿灯常亮。其实都是根本没上电。 ...

兄弟你的现在怎么样,我的也有问题,刚买回来就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的现在怎么样,我的也有问题,刚买回来就出问题

你那个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之前那个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了,返厂一次之后就我之前那个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了,返厂一次之后用的很开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之前那个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了,返厂一次之后就我之前那个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了,返 ...

连接出问题了,断断续续的,有延迟而且效果也不好,所以我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连接出问题了,断断续续的,有延迟而且效果也不好,所以我退货了。。。

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双向检查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回厂再修一次再返回来的,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