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个船用多大电机合适?

楼主(2017-08-03):
我现在用的双775电机3200转的!感觉速度有点慢了!配的12v 9 安电瓶!各位大师认为该配多大电机!多转的? 浆是36 !船长一米。宽26厘米、重4斤多! 实在感谢!

网友A:
起码9000千到13000转!

网友:
3000转速太低了,至少保证有5000以上转速

网友:
12v775电机3200的转数太低了,换成6000以上的吧

网友B:
用775 12K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75 12K转的吧

螺旋桨能受的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9000千到13000转!

八千转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9000千到13000转!

12000转?有什么缺陷?

楼主:
你微信多少?

网友:
无刷才是硬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00转?有什么缺陷?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

我买了8000转的775电机,速度跟载重能保证么

网友A:
我都是13000转36螺旋桨,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13000转36螺旋桨,用3s电池

你船多长?多大电瓶?微信多少?

网友:
转速上去,你的电瓶 输出电流 完全不够用,得换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8000转的775电机,速度跟载重能保证么

你这又不是拖船,,载什么重啊,,,,,,,775,8000-12000转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