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120d02s 合适的加长尾管?

楼主(2017-08-03):
加长尾管长度多少合适?看了几乎所有帖子,有加长1厘米、1.5厘米、2厘米的,请问那个较合适?
尾管加长后,传动轴的长度又应该是多少?

求教大神们!准备再去弄加长的不锈钢尾管!

网友A:
15mm
軸也加長15mm
太長頭會太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
軸也加長15mm
太長頭會太輕

所以是,原尾管160mm+15mm=175mm,是吗?

网友B:
这是要换30x桨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换30x桨的节奏啊

已经在使用130的副厂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在使用130的副厂桨了

哈哈,1元的桨简单配平就很好用了,多囤点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1元的桨简单配平就很好用了,多囤点货啊

已经囤了30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
軸也加長15mm
太長頭會太輕

传动轴怎么弄?买什么规格的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动轴怎么弄?买什么规格的材料?

30副太夸张了,我就10副。。。。传动可以买空心不锈钢管,又轻,刚度也好,还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副太夸张了,我就10副。。。。传动可以买空心不锈钢管,又轻,刚度也好,还不重

请教两个问题:
1.你说的这个管,具体规格多少直径?我去找
2.两端如何处理才能插入伞齿?

网友:
大机飘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两个问题:
1.你说的这个管,具体规格多少直径?我去找
2.两端如何处理才能插入伞齿?

外径1.5mm的啊,两端打磨成D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径1.5mm的啊,两端打磨成D型

不锈钢圆管也能打磨啊?

网友C:
一把小平挫,一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小平挫,一分钟就搞定了

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1元的桨简单配平就很好用了,多囤点货啊

用的也是一元浆,没怎么配平过,用称重量一样,还有什么其它的技巧和诀窍让浆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也是一元浆,没怎么配平过,用称重量一样,还有什么其它的技巧和诀窍让浆更好用。

桨根螺丝孔那里固定到一起,找2个玻璃杯支撑起来,搞平衡就好了(这样就算动平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桨根螺丝孔那里固定到一起,找2个玻璃杯支撑起来,搞平衡就好了(这样就算动平衡了)

来张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来张图吧

这是简易方法,反正是跟大机桨平衡一样,最终要达到动平衡,你飞机要是没啥振动,就直接飞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简易方法,反正是跟大机桨平衡一样,最终要达到动平衡,你飞机要是没啥振动,就直接飞呗

来张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