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做飞机模型,有弧的地方用什么方法好切

楼主(2017-08-03):
用KT板做飞机模型,有弧的地方用什么方法好切,机翼边不是翼形。

网友:
先多个直线切出大概形状,然后砂纸打磨……如果手熟,可以用手术刀慢慢切,一刀到底,俺现在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直接买,自己做动手能力要强

网友:
有一款V字形切刀,直接多切几次,可以很好弯曲弧度,当然需要经验积累!

网友A:
参见FT的机翼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FT的机翼制作方法

呵呵,我就是做喷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就是做喷火

快刀子切就是了,ft喷火的机翼弧线很好切的啊,又不需要多么精确,沿着线切就是,

网友:
刀要快,必要时沾上点油。刀与桌面的夹角小一点,用力慢行。OK。

网友:
我一般都是切了,再用细砂纸磨一磨。

网友B:
像太监阉割那样,下刀要爽快点!

网友C:
如果没有民族情绪的话。

为楼主推荐一把不贵的美工刀,可以试试。
刀架选用:日本 TAJIMA LC-302, 刀片选用:日本 KDS 30度角的 VB-10H.

如果懒得给刀片上油,只需要勤换刀片即可。

切曲线时,可以刀走直线,转动KT板。这样比较好掌控转动的速度,切出来会平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民族情绪的话。

为楼主推荐一把不贵的美工刀,可以试试。

如果条件允许,当然激光最好。不然的话,也可以用美工刀,砂纸打磨粉尘太多。可以用美工刀直接割,但是要锋利,不然kt板会损坏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当然激光最好。不然的话,也可以用美工刀,砂纸打磨粉尘太多。可以用美工刀直接割,但是要锋利,不然kt板会损坏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网上买的 eps材料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