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815/855舵机电位器求助。

楼主(2017-08-03):
首先表扬亚拓,这一套舵机用了2年,飞了5/6百起落,一直坚挺,没有炸鸡(真的没炸,不服来战)。
但是上周末飞下来之后发现其中一只斜盘舵机会不时的抖舵。
拆开后发现是电位器进油了。

可否请align提供BL815H/855H电位器的配件购买方式?

可以分享的是:
1.      舵机用久了要检查电位器磨损及是否有油污,以免抖舵/炸鸡。
2.      亚拓815/855舵机拆开后发现舵机用料扎实,做工上乘,值得信赖。

下面提供一些照片供align分析问题,希望电位器进油问题能在以后的产品上改善。

上图中电位器红圈内有油渍,舵机线白胶上有油滴。

上图中电位器孔(绿圈内)有油渍

网友A:
淘宝能买到同样规格的电位器,完全兼容,我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能买到同样规格的电位器,完全兼容,我换过。

谢谢了,taobao上看过几个长得差不多的,没敢买。 既然你试过了,我也买几个换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taobao上看过几个长得差不多的,没敢买。 既然你试过了,我也买几个换上。

不能光看长相,得看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看长相,得看具体参数,

5k 电位器,外形尺寸相同,还有别的地方需要留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k 电位器,外形尺寸相同,还有别的地方需要留意吗?

没啦,主要就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