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7-08-03):
今天得到3颗并联好的18650,想通过放电到3.5V测试一下容量。放电电流设置到4A,后来发现放电的时候电流只能保持在2.8左右。是不是18650的放电最大只有2.8A?这事3颗并联的啊,是不是太小了?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A:
充电器的放电受到功率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的放电受到功率限制。

是不是我用了保姆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保姆 我的只能2.5a放电

网友:
好像我的a9也是,我放电明明是4a,但只能2点几,多少我也忘了

网友:
我是放的动力电

网友B:
不用怀疑,充电器的放电功率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充电器的放电功率限制了

666666走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