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挑选个外场用的充电包

楼主(2017-08-03):
目前有一个6s磷酸铁锂充电包20a +620充电器 带有过放保护板 (花了750元,本地魔友说我被坑了)
今天刚开始玩70函道 电池是3200mah 6s 发现才冲5-6块电池就没有电了 都没有玩尽兴
想换个大电包 目前看到有卖的用于电鱼的电包 4s 100a 12v输出的 也才800元左右,不这样的电包合适不?用4s的电包去冲6s点电池 可以这样冲吗?效率如何?如果在一些专门做航模电包的店里买 貌似价格很贵 不知道他们这些100a的电池价格比航模店卖的要便宜 他们会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虚标而已? 迷惑啊

网友:
同问4'S冲6S效率

网友:
电瓶车电池,我一直用它当外场充电

网友:
加一个稳压12v模块

网友:
这和4S冲6S有啥关系?,4S只是4个电池串联提供了一个12v的电源而已,充电器分别给6块电池充电

网友A:
6s3500毫安电池,按满冲的计算需要21a容量,你冲5块就100a。你电包6s20a的才120容量a。加上充电器的用电损耗,你电包够可以了,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3500毫安电池,按满冲的计算需要21a容量,你冲5块就100a。你电包6s20a的才120容量a。加上充电器的用电损 ...

只是不理解电鱼用的电瓶容量100A 为何价格相比我这个电包价格那么便宜

网友:
你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按锂电池价格,他的可能是其他类型电池。价格当然不同

网友:
其实当电包用不用买锂电池,不用大电流放电。买一般的酸碱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电瓶车电池就很划算,80a12v输出才400不到。可能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电池就很划算,80a12v输出才400不到。可能重点

确实铅酸电池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铅酸电池太重了,想过买两个60AH的车用电瓶,串起来24v,想想重量算了。每次飞上下楼拿着不方便

放车里,直接用车充电

网友C:
效率和你充几s没关系,看你充电器了。
一般输入电压高了,要达到一定的充电电流,所需的输入电流就小。要达到同样的充电电流,输入电压小了,那么就需要更大的输入电流。所以低压电包要考虑放电能力。

不过最重要的是,一般充电器都有大电流保护功能,也就是说,你用低电压输入,要大电流充电,就被限制了输入电流不能过保护,充电电流就上不去, 功率不能发挥到最大。

这就是为啥,大电流快充都用8s铁锂电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和你充几s没关系,看你充电器了。
一般输入电压高了,要达到一定的充电电流,所需的输入电流就小。要 ...

谢谢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