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载重达到100kg多旋翼多采用什么外型?八轴?X8?大四轴?有了解的请回复下

楼主(2017-08-04):
现在载重达到100kg多旋翼多采用什么外型?八轴?X8?大四轴?有了解的请回复下

网友:
这是模型论坛

网友:
你要去找百度啊

网友:
你看一航184

网友A(2017-11-04):
北纬30度角回复sunjishan:我们采用大四轴的X8,无刷马达采用8个珠海亿电生产的154外径,8支螺旋桨60吋。

网友(2018-01-29):
引用 网友A:
北纬30度角回复sunjishan:我们采用大四轴的X8,无刷马达采用8个珠海亿电生产的154外径,8 ...

桨叶上下间距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自己想象是最好的创新

网友(2018-04-14):
引用 网友B:
亿航184   百度一堆
http://www.sohu.com/a/18150107_107310   玩家自制载人X8
http://www.newhua.com/2 ...

网友:
到时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C:
可以考虑下x16,八轴,单轴双电机,电机可以用大疆e7000或者更高级的

网友D:
或许你可以用得上我们的动力,24S/200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或许你可以用得上我们的动力,24S/200A

电调什么价格?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调什么价格?给个联系方式

雄才科技 潘生  QQ:344815356

网友:
我也看着不说话

网友(2018-06-12):
要准备打仗还是搞物流

网友F(2018-07-13):
淘宝有个单轴36公斤拉力的电机更可怕的是用的竟然12S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个单轴36公斤拉力的电机更可怕的是用的竟然12S电!!!

请教一下,我是外行。36公斤的拉力是指配上浆后点击的最大功率转速产生的拉力吗?能否把那个电机的链接发给我,谢谢!

网友:
用最常规的吧,这个级别的东西偷轻就是作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是外行。36公斤的拉力是指配上浆后点击的最大功率转速产生的拉力吗?能否把那个电机的链接发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7641033241

网友H:
一百多公斤起飞重量的多轴用纯电动成本太高,还不如中间布置汽油机固定桨距共轴,周边四轴电动;油动部分提供主要升力和发电(电动四轴用),电动四轴提供控制力矩和小部分升力;
油动的续航时间比纯电动的长的多;

大重量的多轴一般不会用于飞特技动作,应是有专用目的,如植保、空监、巡视等等,用于飞行姿态控制(前后方向)的动力分量很小;资金投入也不会少,飞控部分投入多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2019-04-22):
楼主现在进展到什么情况了?期待啊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下x16,八轴,单轴双电机,电机可以用大疆e7000或者更高级的

E7000知道,跟高级的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百多公斤起飞重量的多轴用纯电动成本太高,还不如中间布置汽油机固定桨距共轴,周边四轴电动;油动部分提 ...

他就是问问,你这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下x16,八轴,单轴双电机,电机可以用大疆e7000或者更高级的

飞控这么搞?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下x16,八轴,单轴双电机,电机可以用大疆e7000或者更高级的

飞控这么搞呀,大佬,求链接

网友:
您看看这个电机满足你要求不?

网友I(2020-04-03):
看看这几款有合适的不?

网友(2020-06-15):
这几个电机的功率相隔太远,有木有9-50KW,单轴拉力在30-40K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7641033241

这个电机数据有问题,大拉力淘宝搜枭鹰动力

网友(2021-03-14):
引用 网友I:
看看这几款有合适的不?

共轴反桨还是同轴啊

网友(2021-10-22):
我想知道弄出来了嘛?

网友(2021-12-29):
我看刑,各种条条框框下就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