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前辈意见:v120d02s的旋转头十字盘金属件问题

楼主(2017-08-04):
两个问题需要请教:
1.关于原装金属总成,值得用吗?美观是一方面,炸鸡是一方面,飞行精度是一方面。或者哪一部分值得使用?

2.关于副厂金属件,自己试过中联好像精度差,震动大。看帖有说十字盘值得用,比原装塑料的合理,是这样吗?

配图是原装塑料头,喷了银色喷漆,过过金属瘾!

网友A:
十字盘可以,其它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可以,其它就免了

副厂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厂的就行?

正厂的停产了

网友B:
V120D02s的槳夾太軟螺距會跑掉
十字盤是角度不夠
其他原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20D02s的槳夾太軟螺距會跑掉
十字盤是角度不夠
其他原廠就可以

请问如果只是飞飞航线,那么金属件的这些优势还能反应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只是飞飞航线,那么金属件的这些优势还能反应出来吗?

全原廠的一定可以飛航線的
放心用
特技時想準穩一點再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原廠的一定可以飛航線的
放心用
特技時想準穩一點再換吧

特技不打算学了,航线,只是金属质感的吸引力……

网友:
还是塑料好

网友:
玩中机的路过

网友C:
塑料的动舵后就是不顺手,塑料你习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动舵后就是不顺手,塑料你习惯也行。

你说的是哪部分?十字盘?

楼主:
哎,没办法,受限场所和时间啊

现在都是碎片时间、场所小,小鸡合适

网友D:
十字盘换金属的有意义,循环螺距会大一些,原装的翻滚速度很慢,kbar上循环螺距要到120,敏捷也要调到120才勉强,金属的就好很多,旋翼头如果不炸的话金属也可以,毕竟好看,练手的话绝对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换金属的有意义,循环螺距会大一些,原装的翻滚速度很慢,kbar上循环螺距要到120,敏捷也要调到120才 ...

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E:
如果说轻,肯定塑料的好。至于精度,我飞了好久02s了,也没飞出来两者精度有什么不同。就几架一样的02s你飞着也会感觉有所不同,比如十字盘是否位置都一摸一样的?大齿和电机齿的咬合间距?尾舵机的尾桨夹角大小,或者尾舵桨向左右的角度的力度一样大?或者主板上微调的角度是否一样。这些都会影响两台机的手感是否一样。金属的真正的优势在于炸机,塑料的我炸坏过很多奖夹,中联,十字盘球炸断,或者十字盘上下拔出来。副厂的也用过,炸坏副厂的金属桨夹球投和十字盘球投。原厂的金属头总成现在6架02s4个总成。总之再也没炸坏过。由于飞的时间太长,中联固定拉杆的地方都被拉杆磨损了。金属总称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
至于很多人说金属的炸了变形。说实话原厂的金属总称强度很高的。水泥地上我全油门炸锅多次,最厉害的就是把固定刹车器的螺丝炸断。其余的地方变没变型,我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轻,肯定塑料的好。至于精度,我飞了好久02s了,也没飞出来两者精度有什么不同。就几架一样的02s你飞 ...

哇,谢谢前辈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轻,肯定塑料的好。至于精度,我飞了好久02s了,也没飞出来两者精度有什么不同。就几架一样的02s你飞 ...

同款格力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