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改电源模块增加使用时间,里面有实际测试时间

楼主(2017-08-04):
上一次发过一篇改D10的无源晶振为有源晶振,以增加遥控器的稳定性的文章,当时实际上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要改一下这个D10的电源部分,减少电源的消耗,增加使用时间.
为此我到网上找关于D10的电源部分的电路图,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我甚至还打电话给华科尔,提出 了这个想法,但对方很委婉的拒绝了,看样子对所谓的技术保护太重视了,现在程度上,硬件部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你既然是用的单片机,那么重点放在程序保护上就行了.这个不多说了.
既然电路图没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电源部分的电路走一下,画个图,再研究如何去改,这个方法太烦了一些,天气这么热,心里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想了就热了.
另一个办法当然就是找到最主要的问题去改.
分析D10的电路,实际上用12V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主电源首先是经过一个7805的线性稳压电源IC将输入电压稳定到5V供应部分电路,然后再从5V用低压差稳压IC稳压到3.3V供应单片机相关电路,而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是很低的,就那个7805来说,输入是12V,输出是5V,因此,效率最高只有5/12=0.42,如果再考虑到7805本身的电源消耗,则效率还要低.至于5V稳压3.3V的LDO,效率为3.3/5=0.66,不过这些部分用较少,因此总的对电源的消耗不是太大的,所以,简单的方案就是只改7805的部分.
再来说一下只改7805部分的有利的地方.改7805,显然用开关电源是首选了,不过开关电源相对线性电源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输出的波纹有点大,不过有个好消息是,这个5V电源并不是直接给MCU供电的,这个5V还要再经过一个线性LDO供电给MCU,因此,用开关电源代替7805,对电路的影响几乎为0.
所以,我就从网上选DC-DC的高效率模块,买了三种,最终选 了一种,这三种都比较小,用的IC有点不同,效率都在90%以上,有些号称有97%,不过我最终的选择不是效率,因为差这一点点不是主要问题,而是稳定性,这三种的输出都是可调 的,不过我最终选的那种,有一个可选固定输出的焊盘,这个要比用可调电阻的稳定可靠多了,万一输出电压突然变高了怎么办?前几天我在调试一个小打印机时,原来是用的7.4V的锂电池,最高电压在8.4V,调试时用的维修电源,谁知当时脑子里不知道怎么想的,把电压调到了12V,然后就坏了,估计是里面的电源坏了,不知道MCU有没有问题.扔那里了.因此安全很重要啊.
好了,说一下我改的方法,就是将PCB反面的那个7805的IC拆了,换成开关稳压模块就OK了.实际测试的结果说一下,原来的总电流大约在160-170MA之间,我是看的维修电源上电流表的指示,在0.16和0.17之间跳动,后来将无源晶振换成有源的后,总电流就在0.18了,遥控器的使用时间曾经开机了超过8小时,现在改了开关电源了,显示的电流是0.08,甚至还有时会跳0.07,因此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
上个图,不过不是我实际的图,借用了一下网上的图,当时没有拍
就是把图上圈起来的那个三脚 大管子拆掉,那个是7805,三个脚 的位置我也标出来了,不要接错,左边的那个脚 是5V的输出脚 ,接开关电源的VOUT,右边的是电源输入脚,接开关电源的VIN,下面的那个大的焊盘是接地.

昨天也就是8月5日早上6点正,电池充满电12.6V状态下开机,遥控器显示12.47V,刚才去医院体检回来,9点的时候,遥控器上显示电压为10.8V,已经过去了27个小时,遥控器上的显示电压刚好是电池的标称电压,不过可能实际电压在11V不到一点,如果说是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差0.13V的话,那实际电压就是10.93V了,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有差,如何校准?
最新数据,中午2点左右睡觉时,还在工作,当时没有注意电池电压,只是用眼瞄了一下屏幕,刚才睡好了起来,屏幕已经灭了,再开机,报电压过低了,我是设置是8V低电压.估计可能是3-4点左右自动关的机,这样算下来,从昨天的早上6点,到今天的下午14-15点,大约有32-33个小时,至少到早上9点,电压还有10.8V,我看了一下,通常在标称电压下,电池还有10%左右的容量,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这时把电池再充电并平衡到10.8V下,再开机测试一下工作时间.

网友:
技术贴  改了以后电压显示咋样了

网友:
会不会使遥控器不稳定

网友A:
前后电流差值那么大,难道多出来的电流都是三端稳压块消耗的吗。

网友:
感觉不好

网友B:
180MA 跟80MA 其實在3S 2200MAH 的電池下, 也沒什麼大影響...呵呵..

當然,華坑的東西就是這樣了, 明明是有機會做好的東西, 就是不去完善它.

我反而想問一下, RX1002 , RX1202 接收機的電源可否改成HV , 即8.4V 也能支持?
這是最生氣的問題, 找了好久也沒找到方案.但明顯單片機用的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0MA 跟80MA 其實在3S 2200MAH 的電池下, 也沒什麼大影響...呵呵..

當然,華坑的東西就是這樣了, 明明是 ...

我直接上8.4工作过一段时间,没问题。如果换成1117的话会比较放心。

网友:
万一内部增加干扰的话就蛋疼了。。。毕竟很多开关降压模块的滤波我觉得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上8.4工作过一段时间,没问题。如果换成1117的话会比较放心。

我查過RX1002 的線性降壓只多能吃7V , 因為用HV 的多是在大直直身上, 這個有點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电流差值那么大,难道多出来的电流都是三端稳压块消耗的吗。

恐怖吧!!7805很耗电的!

楼主:
我已经 试了,几乎没有干扰,因为STM32的供电还要再经过一个3.3V的线性稳压IC的,所以波纹是非常小的.另外,改了后,电压显示没有变化,因为电压的取样点和取样电阻都没有改动.
对了,我的D10,刷了固件后,显示的电池电压与实际电压有一点点误差,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校准?修正?
看到有个帖子要对原程序进行编译时,对两个宏进行修改,不知道能不能在编译好的固件里加上这个校准的界面?

楼主:
再上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测试的情况.
用电源12V供电时,用万用表的电流表测量总电流,亮屏时,总电流约75MA,暗屏时电流55MA,以上都是功率150MW时的数据,
然后测量功率的变化下电流大小.150MW,75MA;10MW,64MA;功率再小,电流基本上不再变小了,在功率从150MW到10MW之间变化时,电流基本上是跟随下降的.
昨天晚上把2600MAH的电池充满了电,今天早上6:00开机了,测量一下最终能连续工作多少时间.估计要到明天才能上来结果了,这样一算能工作47小时 ,不过可能到不了这么多,看吧.

网友:
可以买淘宝的升降压模块 这样3-15v的什么电池都能用了

网友D:
楼主这帖子发得太及时了,我的黑色D10前段时间不加功放能飞4200米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只能飞1500米左右了,昨晚我检查了接收机和遥控器,用100UW在家里拉锯好像和没出问题时距离差不多,初步判断,开小功率时遥控器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功率最大时供电的原因,我也拆开遥控器检查了供电,7805有无负载时输出稳定5.06V,高频头内150MW 输出也有3.3V,唯一我认为不正常的就是高频头的输入只有4.65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另外我测试了遥控器150MW亮屏时电流170MA,屏幕背光关闭时100MA,不知道这功率正不正常呢?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帖子发得太及时了,我的黑色D10前段时间不加功放能飞4200米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只能飞1500米左 ...

这个电流基本上是正常的,我的原来没有改前的总电流就在180MA左右,因为我换了个有源晶振,有耗电10MA,原来是160MA左右,这是维修电源上电流表的显示,是0.16A和0.18A,最后 一个字有时跳动。

楼主:
最新测试汇报,上次测试电池的使用时间,是用的标称2600MAH的电池,充满电,工作了27个小时后记录的电压还有10.8V,后来就因为没有及时记录,到下午时已经自动关机了,就没有一个准确的使用时间,昨天我把电池放电到10.8V后,下午4点开机记录使用时间,一直到晚上9点20,电压降至设定的8V电压,没有等自动关机,是手动关机的,昨天晚上把电池完全充电,今天早上看了一下,3S的电池,最少的充电2228MAH,最多的充了2297MAH,显然电池的容量不足,实际能放电的电量可能还要少,估计实际容量在2000MAH左右吧。昨天晚上8点时的电压是10.08V,后面的一个小时多一点,电压就下降了2V,所以为了电池的寿命,电压在10V左右就要充电是比较好的。这样看,2000MAH的电池,连续能工作30小时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汇报,上次测试电池的使用时间,是用的标称2600MAH的电池,充满电,工作了27个小时后记录的电压还 ...

亮屏时电流150MW  170MW左右,78D05输出有5.06V,到高频头的输入哪里只有4.65V,虽然高频头内够3.3V,但是不知道这个4.65V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高频头供电呢?
另外,我今天早上又飞了3000米才失控,好像问题又解决了,我一直认为不是干扰的问题,或者说干扰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有盖DC电源的照片吗?LDO那不是只有三个脚吗?DC-DC是不是只要输入接地就行呢?

网友E:
哪部分电路需要5V供电呢?

网友F:
楼主会不会修6通的接收机。不知道为啥不能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会不会修6通的接收机。不知道为啥不能对频了

没有电路图的东西 修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再有用MCU的话,涉及到里面的程序问题就更困难了,如果不是价值太大的东西 ,维修的价值不大,而你的又是不能对频,是不是与程序有关也不知道,不过可以描述一下故障的过程,这样有助于判断原因,通常没有大的电流冲击什么的,一般不会影响到MCU里的程序,而供电的原因会比较多,楼主可以从这个方面检查一下,如果是电源方面的故障,修理起来就相对方便一些,否则就重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部分电路需要5V供电呢?

实际上使用5V的电路部分,因为我没有电路图,所以无法明确说出来,不过大概知道遥控器里电源部分的拓扑结构,里面有两级稳压电压,一个是5V,另一个就是3.3V,没有其他的了,好象3.3V的LDO不止一个,没有具体去看,因为不想改这一部分,所以没有研究他。又因为遥控器的电源可以是12V,也可以低到9V吧,所以,这一部分的用电部分可能不多,至少也不是太重要的,最低的也是对电源电压不敏感的东西 。
因为5V就是用了一个三端稳压块,而3.3V的是用的5脚 的小IC,这个5V的三端稳压上是效率最低的部分,当然是重点改他了。

网友G:
給樓主推一個
我也把刷過的D10改開關電源了
省電挺有感的
用DX控的2S電源試試沒有問題
只是開機的低電壓警示很討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图的东西 修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再有用MCU的话,涉及到里面的程序问题就更困难了,如果不是价 ...

就是拿来飞水机。自己用安全套做的防水。然后拿出来空了很久没用突然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給樓主推一個
我也把刷過的D10改開關電源了
省電挺有感的

这个低电源告警电压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低电源告警电压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開機時有個電壓過低無法儲存警示改不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開機時有個電壓過低無法儲存警示改不掉

控进入U盘模式,用数据线连上电脑。打开里面tx.ini文件。把batt_critical后面的数值改小点,这个是存盘警示电压值,单位是毫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控进入U盘模式,用数据线连上电脑。打开里面tx.ini文件。把batt_critical后面的数值改小点,这个是存盘警 ...

收到
萬分感謝

网友:
会不会造成遥控距离缩短?

网友I(2017-09-06):
此贴要顶,还有楼主改有源晶振后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贴要顶,还有楼主改有源晶振后有什么不同吗

改了有源后的最大不同就是稳定性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不能开机的问题,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假死的情况。我认为D10出现的所有不正常的故障现象或者是失控等,都是无源晶振的问题引起的,改有源后这些问题都不会再出现。

网友:
谢谢介绍,有空我也改改

网友:
求换晶振的教程

网友I:
我已改电源,使用多天,非常不错,原来的控电有点不怎么样,加上耗电,不及时关控,真是担心,改后,出去一下午,都不用关控,信心满满!根本不用设备来测,实际使用上体会相差不是一丁半点,至于干扰没发现,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改电源,使用多天,非常不错,原来的控电有点不怎么样,加上耗电,不及时关控,真是担心,改后,出去一 ...

哈哈,改好了就行,这样改最简单,只要改一个7805的三端稳压,不用动其他的,电压显示也不用改,耗电下降得太多了,你就是24小时不关电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改好了就行,这样改最简单,只要改一个7805的三端稳压,不用动其他的,电压显示也不用改,耗电下降 ...

最终选的是哪种dc-dc,有图和链接及更换后的电路板照片吗?谢谢

网友J:
楼主选的哪种型号的模块,也想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选的哪种型号的模块,也想改。谢谢了

选哪种模块,原则是在11V左右的电压下,效率要尽量高,同时,有固定电压的尽量用固定电压的,而不用可调电压的。
我是这么考虑的,可调电压的是用的可调 电阻,总没有固定电阻来得稳定,在11V电压下的效率高一些,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
我最终选择的是那种号称97%效率的那个,输出电压是有固定的几档和有一档可调的那种,选择是在PCB上短接相应的焊点就行了,虽然用可调的也能调到5V电压,不过我是把那个可调的线给切断了,再焊上5V固定电压点的。
这些DC-DC板子,看上去有些是4 个脚 的,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不过输入和输出是共地的,所以实际上是三脚 的,而7805也是共地的,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2019-09-15):
已经改开关电源

网友(2021-02-28):
多谢LZ无私分享,抽时间也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