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这个十字盘怎么拆

楼主(2017-08-04):
rt

网友A:
用1元硬币,搜帖子,有教程,所有的10字盘都一样拆

网友:
换新,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元硬币,搜帖子,有教程,所有的10字盘都一样拆

没搜到贴 硬币也不行 其实我只想把鱼眼拆下来

网友:
用尖嘴钳插入两个凹槽内逆时针拧。有螺纹胶,得使点劲。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有螺纹胶要加加热就好拆了

网友:
別搞了
我搞過也加熱過了
死都不下來
原本中間滑順的魚眼也因為加熱變得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搜到贴 硬币也不行 其实我只想把鱼眼拆下来

并非 所有的 十字盘 都能拆下,
你这个 好像也是 一次性 冲压的,
根本 拆不了 的 。。。

网友:
换冰人嘛,多么简单

网友:
换飞越还不是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