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QJ26CC发动机泵不起油

楼主(2017-08-04):
换了几个油泡都是一样的结果,单向阀叽叽的叫,就是不起油。

网友A:
堵塞了还是泵膜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塞了还是泵膜坏了

大侠请问是哪里赌啊?

网友:
化油器内部有个单向阀封闭不正常了《就是在白色盖板的下面,靠二个油针位置有个带眼的铜帽,里面是一个耐油的泵膜,千万不要用尖锐的东西去捅它!否则彻底报废了》。所以油泵不上来了。大部分化油器坏都是这个问题。原理:该单向阀是向高速、低速油针唯一供油通道。当发动机活塞向火花塞方向上行运行时:缸体内压力减小,该单向阀是打开向油针、缸体内供油。同时带动最大的泵膜工作,下压杠杆的单向阀、保持油室满油,多余的油由油泡部分单向阀排向回油管进入油箱。 当发动机活塞向缸体方向下行时:缸体内压力增大,同时该单向阀是封闭的停止向油针供油。建议一般的新手重新买个化油器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