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记 63mm尾桨的疑问

楼主(2017-08-04):
450l原配的是68mm尾桨,后来换的69mm。推大螺距时这两副桨都锁不住。后来换成74mm亚拓原厂桨和470的前倾5度起落架,尾桨做了配平。尾巴不跑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着陆时尾桨有时会扫到地面,总是在担心纤细的3mm尾轴扛不住。后来无意中找到芬记的63mm 1k碳纤尾桨,450l用的。我在fk的官网上查到450系列尾桨只有59和63mm的。fk就那么自信63mm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A:
锁尾不单单是要靠尾桨,尾推的顺滑度,尾舵机的力量,尾桨的行程,

网友B:
450l用74mm的尾桨是不是有点夸张

网友C:
试一下调高一下大桨转数,会有帮助

网友D:
因為也就只有亞拓的450用這麼長的尾槳
齒比低

网友E:
芬记63比起市面上大部分68桨要宽,我使用的感觉锁尾甚至要好一点,不过450l齿比也不算低啊,是不是楼主的螺距太大了,芬记已经出了71桨,为470做的,450应该也能用,不过好像国内现在还没有货,

网友F:
不管你用多大尾桨。 不可能锁不住!陀螺仪设置或者转速不达标。自己找找问题吧

网友G:
我的450l就用芬记63,突然推大螺距锁尾是没问题的,但是钟摆的时候,螺距推大了偶尔甩尾巴,不知道是手法问题还是460mx动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