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

楼主(2017-08-04):
一直飞直机,所以对固定翼一窍不通。来请教各位老师,请问2204,2206,2208电机有什么不同?90cm的板机适合用什么电机,多少kv的,谢谢了

网友:
22指的是电机的直径,04,06,08指的是电机的高度,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按理说是高度越高扭力越大。90厘米的板机标配用KV1000~1400配7寸或8寸桨使用,KV值越大,转速越高,但是扭力越小,反之。个人见解,不对指出,楼下补充。

网友:
数值越大力量越大。90cm的板机看你是什么机型了。3D机配kv1000左右的2212。苏27类型的配kv1400或者2400的2212都行

网友A:
90cm翼展的苏27可能要用2216电机才行了,按比例机长要超过一米五了,2212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cm翼展的苏27可能要用2216电机才行了,按比例机长要超过一米五了,2212小了。

网友(2018-10-17):
引用 网友A:
90cm翼展的苏27可能要用2216电机才行了,按比例机长要超过一米五了,2212小了。

       参考 哈

网友:
        先选择机型,速度,再选配设备.